【分享】+MSP-SA430-SUB1GHZ 频谱分析仪调试遥控器

楼主(2013-12-26):
之前一直垂涎品牌射频分析仪,现在终于熬到了自个拥有了一台MSP-SA430-SUB1GHZ 的频谱分析仪,虽然是3个频段而不是全频段的,好在最近一直围绕着315M433Mhz设计东东,想想也够了,即使有用到2.4G的,再想办法吧哈!

到手时,外包装好大的纸盒子,仍是一贯的TI包装哦!上图说明

数据线好长,部分的弥补了些不是便携的不足哦,一路安装,链接硬件,天线也有个好特点,就是它的旋转是单向的。不知道大家有注意到没有呐!
我选了两个不同功率的315MHz的遥控手柄,一个是标称距离1000m的,发射电流大概在15mA左右,一个是标称距离50m的,发射电流大概在7mA左右。

首先软件设置改为315MHz±1Mhz,对自个的产品频偏还是有信心的哈!
看看环境信号吧

还好吧,信号不是太嘈杂了,放大探测窗口后发现在312Mhz那里有更强信号,不知是不是ufo发来的呢!呵呵,反正不是我这里的信号
接着测试一个小功率的遥控手柄,

测试时,未拉开天线,任意的按下一个按键,绿色包络线就是记录的信号达到的程度。

测试时,手碰触天线并拉开时的信号,频率宽度增大了,功率也增大了n倍呀!

接着,又测试了大功率的遥控手柄,
下图是按下任意发送键的信号,手柄距离频谱仪仍是1m的距离

未拉开天线的信号也很强的,难怪遥控距离远了,
接着用手拉开天线发射的信号,强度那个大呀!,电池那个费呀!

我不知道这样测是不是规范,但是因为还不是很熟悉软件的设置和频谱仪的特性,还没有想好如何对测量的信号进行量化。

还期待大家的解答!?

网友A: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东西。

=================
MSP-SA430-SUB1GHZ 频谱分析仪是基于 CC430 的参考设计,它提供了能在低于 1GHz 频率范围内跨越式启动 RF 开发工作的低成本、易用型工具。越来越多的电子设备包含 内置 RF 模块。RF 收发器的价格本身并不昂贵,但设计和调试此类系统的设备却并非如此。该款基于 CC430 的频谱分析仪可提供低成本的开发工具,能减少耗费在昂贵测量设备上的时间。该系统是一款 USB 设备,采用可供免费下载的功能强大且简单易用的图形用户界面。

SA430 采用的 CC430 微控制器是一种高度集成的片上系统(SoC),拥有基于 CC1101 的板上 1GHz 以下射频芯片。

硬件规范
基于 1GHz 以下的 CC430 MCU 之上
CC430/MSP-SA430-SUB1GHz 支持的频率范围:
300 – 348 MHz
389 – 464 MHz
779 – 928 MHz
最小频率步长:典型值 397Hz
最大输入电平:典型值为 -40dBm(可用衰减器扩大输入范围)
最小可检测电平:典型值 -100dBM
电平精度:0.5dB

网友B:
这个看着还是非常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