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系统,怎样给3.3V的后备电池充电?

楼主(2013-12-26):
3.3V系统,怎样给3.3V的后备电池充电?
要充的满,又不能漏电,好象有点难度啊!

网友A:
先升压再充电。

网友B:
不理解,3.3V的后备电池是什么样的电池?能充电吗?
如果是锂电池,需要充到4.2V,如果是一次性的锂电池,不需要充电吧?

网友C:
首先要说明是什么电池,
另外3.3V系统 前端供电是多少?

网友D:
我也想知道

网友E:
很稀奇楼主3.3V的可充电电池是啥电池,前端供电肯定高于3.3V吧。

楼主:
1、系统电源是3.3V的,不想再增加5V的电源
2、电池是标称值3V的锂电池,充电最高到3.3V,放电到2.0V
现在的难题在于,充电时,要加隔离二极管,可能会充不饱;要是不加二极管,可能会充到3.3V,但这样停电时会漏电。

网友F:
用MOS管隔离恒压充电,中间也可加电阻限流简单处理。

网友B:
3V的锂电池不能充电的吧?
如果要充电,电流很小就可以了,串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和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G:
好奇楼主的电池,有3.3v的可充电电池吗?
你说的是一般的锂电池吧。

网友H:
3V的好像是一次性锂电池。
不过楼主确凿的说可以充到3.3V,放到2V,估计是某种不常见电池?

网友I:
升压后通过二极管充电既不会漏电也能充满啊.3.3-5V片子很多的.

网友J:
很奇葩的问题,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K:
引用 网友H:
3V的好像是一次性锂电池。
不过楼主确凿的说可以充到3.3V,放到2V,估计是某种不常见电池? ...

锂锰扣式可充电电池   最高充到3.3V

网友B:
锂锰扣式电池,可以充电吗?
一般的RTC后备电池用途的,不会对其充电,最多通过二极管和电阻,微小电流充电,主电源有电时,备用电池不耗电。

网友L:
HT7737升压,再串个1N4148和限流电阻。

楼主:
锂电池有很多种,不同的材料,如锂离子,磷酸铁锂,锰锂等,电压都不一样的。
升压是可以,成本会上升,电路要增加。
我的电路,不是锂电池供电电路。锂电池只是做时钟的后备电池,要尽可能简单。
MOS管的电路是怎么样的,zrn168168兄能说详细些吗?

网友B:
和我估计的没有错,只是RTC后备电池。
没有必要充电,要充电,也可以串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和一个合适的电阻。

网友L:
引用 楼主:
锂电池有很多种,不同的材料,如锂离子,磷酸铁锂,锰锂等,电压都不一样的。
升压是可以,成本会上升,电 ...

第一次看到有人去纠结RTC后备电池是否能充到100%容量,你的电池充到2.8V的时候估计已经达到90%电量,足够你连续断电运行几年。

网友F:
引用 楼主:
锂电池有很多种,不同的材料,如锂离子,磷酸铁锂,锰锂等,电压都不一样的。
升压是可以,成本会上升,电 ...

楼主:
电池很小,总共就5.5mAH的容量,充不足对后备时间影响很大。计算起来,估计只能用半年。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池很小,总共就5.5mAH的容量,充不足对后备时间影响很大。计算起来,估计只能用半年。 ...

用个超级电容就可以了,可以给自己少很多事情。3V是一次性锂电池,也不能充电的,要充电不如用个小镍氢。

网友K:
引用 网友B:
锂锰扣式电池,可以充电吗?
一般的RTC后备电池用途的,不会对其充电,最多通过二极管和电阻,微小电流充电 ...

有可充电的   不过用的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