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帧数据是什么

楼主(2013-12-26):
有4个单片机采集信号,每个单片机的数据是6个字节,20 31 2E 31 39 OD,翻译成字符串就是1.19,请问这是一帧数吗

网友A:
只是可能

开头20 = ‘ ‘
结尾0D = '\n'换行符
中间4个字节组成一个单精度的浮点数,大小端暂时不知,需要测试一下

网友A:
其实
全部都是ASCII码

20 31 2E 31 39 OD = " 1.19\n",没有结束符而已

网友B:
请问这是一帧数吗?
应该算一帧了.
从这个数据, 可以估计数据帧结构可能是 "0x20+ ASCII 串 + 0x0D" 的方式.

网友C:
LZ应该去看相关的通信协议...

网友D:
是不是一帧数据和采用的协议有关

网友E:
就是一串时间上连续的数

网友F:
没有校验码?

网友G:
一帧数据大小及格式是你自己定的,只要适合自己就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一帧数据大小及格式是你自己定的,只要适合自己就好。

最好还是参照那些标准协议来,别不按套路出牌

网友I:
看相关的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