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多阶RC滤波器,应该选什么样的电容?

楼主(2013-12-26):
我估计应该选薄膜电容这一类的,但是这类电容体积太大.一般是用什么类型的电容的啊?有没有贴片封装的?兼顾体积和成本

网友A:
如果容量不是太大,用NP0或C0G贴片电容不错。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B:
NP0、MKP、MKT,不能用Y5V和X7R

楼主:
NP0、MKP、MKT这些都有贴片封装的吗?我记得MKP都是插脚的.而且至少2元一个,不便宜哦

网友C:
请问 对于一个已知容量的电容,怎么计算其临界导通频率?还是说只要是交流电都会导通,只是其导通电子不一样?????当电路需要滤波时需要这点知识吧?

网友D:
材质,温度系数,体积 是矛盾的,温度系数较关键

网友E:
NP0有贴片的

网友B(2014-02-10):
np0当然表贴的多,就是很难做到10nF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