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机顶盒信号的请教

楼主(2013-12-26):
家里最近在进行电视信号改造,要将原先的模拟电视改为数字电视,我家里原先有三台电视机,使用模拟电视的时候只是需要一个接入点就可以了,现在一改造,就TND需要三个接入点了,TND电视台就创收了不少,可俺贫苦大众,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在面对这类情况的时候,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应对办法呢?
此外,刚刚查了一下,有人数,其实数字信号经过机顶盒解码之后就还原为模拟信号了,这个是不是真的?如果是这样,在机顶盒解码后,就一样可以像模拟信号一样并联使用了么?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是可以的,有些机顶盒有RF的功能,就是为了兼容模拟电视的收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的,有些机顶盒有RF的功能,就是为了兼容模拟电视的收看。

LS的兄弟能说说可以如何改造么,谢谢!

网友B:
2014,此贴必顶!

网友A:
引用 楼主:
LS的兄弟能说说可以如何改造么,谢谢!

一块SC1374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块SC1374就OK了

SC1374这个是什么东西,没查到,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elecinfo.com/bbs/1053380.html

关键是,需要一个办法将机顶盒的全频信号都解码出来,不知道兄台有什么办法么?

网友C:
没有办法全部解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是,需要一个办法将机顶盒的全频信号都解码出来,不知道兄台有什么办法么? ...

目前通常的办法是,一个台一个台地解, 然后再合并. 卫星接收及电视台什么的都是这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通常的办法是,一个台一个台地解, 然后再合并. 卫星接收及电视台什么的都是这么搞的. ...

从地面站传过来的信号是全部电台信号的么?我的意思是,到机顶盒的信号是全频道的数字编码还是某一个频道的数字编码?

网友:
搞一个大卡机,宾馆使用的那种。将加密信号全部解密。变成透明传输的TS流后,再分发到其他房间。如果有兴趣可以加我Q。

网友E:
搞一个大卡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