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1停机时VREF要供电吗?

楼主(2013-12-26):
手册上没看到这方面的描述,实例都是VREF和电源接一起的。
设计一个东西需要外接基准电压给ADC,但掉电停机(RTC运行)基准就没有了。这个会影响停机时消耗电流和单片机进入停机状态运行吗?

网友A(2015-08-01):
STM8L151低价解密请联系1160962652这个QQ

网友B(2016-10-18):
我也需要外部基准Vref,我觉得可以选用微功耗的基准芯片。如果还想省电,那么可以关闭Vref的电源。

网友C:
外部基准跟断电不断电没有关系吧,如果你基准的供电也是VCC提供的,不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外部基准跟断电不断电没有关系吧,如果你基准的供电也是VCC提供的,不影响。 ...

同意!

“设计一个东西需要外接基准电压给ADC,但掉电停机(RTC运行)基准就没有了。这个会影响停机时消耗电流和单片机进入停机状态运行吗?”

ADC电压基准单接Vref,估计是Vcc供电的吧。掉电模式下,Vcc和基准都没电了吧,不影响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