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各位大神请教下PCB的规则

楼主(2013-12-26):
(无正文)

网友A:
在规则里面新建一个规则随便你命名什么名字了。然后在where the first object matches点advanced在Full query 里面输入 InPoly 间隙改为2mm.然后优先权设比普通导线的高一级。普通导线间隙就用默认那个在里面修改为1MM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规则里面新建一个规则随便你命名什么名字了。然后在where the first object matches点advanced在Full que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