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信号和强电间隔多少?

楼主(2013-12-26):
(无正文)

网友A:
干扰 不一定是这个间距的事情
你采集的是什么信号?交流 电压 电流?
信号本身是否隔离,信号整形 放大等以及电源是否干净 都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 不一定是这个间距的事情
你采集的是什么信号?交流 电压 电流?
信号本身是否隔离,信号整形 放大等以及 ...

版主说的很有道理,
目前只是个NTC的温度传感器, 电路很简单, 一个100K电阻和100K的NTC 分压,
电源是+3.3V, 分压值就是A/D电压信号.直接送入单片机的AD口.
因为NTC的接插件和强电距离比较近,所以比较担心.

网友A:
NTC 测温, 如果要求不高,你这样做也可以,但是注意AD IO 信号钳位 保护.你这样比较容易干掉单片机.
一般是给个2.5V基准电压,然后1%精度分压 送运放 然后进AD 这样靠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