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irf9640不能截止

楼主:
电路如图所示

在仿真过程中,函数发生器用10V1HZ的脉冲。Vgs=-20V时,管子导通,电阻压降为11V多,但Vgs=20V时,管子没有截止,电阻压降仍达到10V多。是何原因?求解答
如果将12V电源反向就没有不能关断的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不是说mos管只要Vgs达标,d、s是一样的么?

网友A(2013-12-27):
这个电路用IRF640才对

网友B:
这个电路乱七八糟的。
我都看不懂,仿真软件能看懂?

网友C:
电源反了......PMOS应该是负电源,但你的电源是正的,MOS关断时,内部的二极管会导通

网友C:
谁告诉你D和S是一样的?

网友D:
PMOS管
Vgs为正应该是截止的  仿真这玩意不靠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告诉你D和S是一样的?

感觉你说的有道理,应该是二极管导通了。记得有一份文档中这么说,哪D和S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你说的有道理,应该是二极管导通了。记得有一份文档中这么说,哪D和S有什么不一样吗? ...

三个管脚的MOS管,D和S是不一样的。互换D和S不但电路功能不正确,还很容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个管脚的MOS管,D和S是不一样的。互换D和S不但电路功能不正确,还很容易损坏。 ...

如果没有二极管的mos管,是不是在应急的时候D和S可以换着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二极管的mos管,是不是在应急的时候D和S可以换着用?

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

哦,看来这个还是很严格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