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焊接FPC软排插?

楼主(2013-12-26):
我已经焊坏三个了,FPC-40,引脚连的太密,用刀头的似乎不太好焊,两个引脚一连在一起就很难弄下来。
你们平时是怎么焊的?

网友A:
你抹上助焊剂的

网友A:
然后刀头电烙铁刮焊锡。

网友B:
那东西不好焊的,收缩的比较厉害,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抹上助焊剂的

手头没有助焊剂,只有焊锡和电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刀头电烙铁刮焊锡。

后来全部锡都下不来,似乎是因为焊太久把塑料部分焊坏了,塑料粘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东西不好焊的,收缩的比较厉害,慢慢来

我芯片什么的都焊的很顺溜,就是这FPC焊不好

网友C:
要快,要稳,尽量延长FPC的冷却时间,多焊几次有经验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快,要稳,尽量延长FPC的冷却时间,多焊几次有经验了就好了。

焊好了。一共焊坏了4个,后来把烙铁头换成尖头的,焊盘先上锡,然后烙铁在每个脚点一下,就好了。1分钟搞定。

网友D:
这东西是不好焊接,两脚一短麻烦就来了。多留些焊盘在管脚外面,烙铁在焊盘上轻轻靠近管脚,烙铁头上少挂焊锡或来挂锡,只在焊盘上(外露部分)挂锡,靠近管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焊好了。一共焊坏了4个,后来把烙铁头换成尖头的,焊盘先上锡,然后烙铁在每个脚点一下,就好了。1分钟搞 ...

恩,不错不错,办法总比问题多吗。

不知到你焊FPC是干什么,这个一般情况下用不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是不好焊接,两脚一短麻烦就来了。多留些焊盘在管脚外面,烙铁在焊盘上轻轻靠近管脚,烙铁头上少挂焊 ...

之前用刀头焊,跟焊芯片一样一上来就挂一排锡上去,后来就总有几个锡焊不下来。焊坏了三个。
后来改用尖头的,但是尖头顶端被氧化了,用侧边焊的时候又有两脚被蹭到锡了。焊坏了一个。
后来找同事借了个好的尖头烙铁,方法跟你说的一样,焊盘上锡、烙铁不上锡,就焊上去了。

网友E:
看来尖嘴钳、偏口钳、镊子和小刀等这些辅助工具,也应学会正确及时使用啊

网友F:
烙铁不好,温度太高.320摄氏度.刀头要粘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烙铁不好,温度太高.320摄氏度.刀头要粘锡

温度倒不会太高,312摄氏度,用刀头我有上锡,可能是速度不够快,多焊几下就不好焊了。用刀头焊需要一定技术啊。还是尖头的简单一点。

网友G:
先抹上一大坨焊,熔化焊锡,立起来使劲一敲,你会发现奇迹

网友H:
呵呵,这玩意当初也是难倒了我了,不过现在是小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没有助焊剂,只有焊锡和电烙铁···

没有助焊剂不行的,要不焊锡不容易分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全部锡都下不来,似乎是因为焊太久把塑料部分焊坏了,塑料粘锡

用助焊剂,用电烙铁一抹就能弄开了。

网友H:
我现在固定好后,用刀口和锡,几十秒就好了!哈哈,小小的得意下!

网友I:
难道都不用接插件?直接焊接的?貌似fpc不是设计来焊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难道都不用接插件?直接焊接的?貌似fpc不是设计来焊接的吧?

我们得做样板调试,只能手工焊。
现在这块是底板,底板上还要接一块核心板。可能是位置不够,所以屏幕需要架高用软排线吧。
这块软硬件都不是我在做,我要做的板还没被画出来,所以做软件的我被临时叫来焊板。

网友J:
这种接头确实距离太小,不知道你的是0.5还是1的,焊接的时候要准备  吸锡线, 助焊剂,最好用尖头小的烙铁头,用焊台工具,不用用哪种简陋的工具焊接

网友K:
引用 楼主:
焊好了。一共焊坏了4个,后来把烙铁头换成尖头的,焊盘先上锡,然后烙铁在每个脚点一下,就好了。1分钟搞 ...

好办法,我还真没焊过这个

网友L:
之前人家推荐我用焊锡膏.听说很给力,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之前人家推荐我用焊锡膏.听说很给力,你可以试试.

公司里没有,我也没用过,以后有的时候可以试试~

网友M:
焊盘上沾好锡(不要太多),烙铁头干净,对好位置,烙铁加热就好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焊盘上沾好锡(不要太多),烙铁头干净,对好位置,烙铁加热就好了

对啊,很简单的事情,其他人说的那些很复杂也未必有效,楼主的焊接功夫看样子亟待改进。

网友O:
助焊剂,刀头,还有45°提烙铁

网友P:
这玩意不好焊,pin间距太小,上锡后根本拖不下来。开始是在焊盘上上锡,然后一个脚一个脚焊,这样很容易虚焊。后来直接上锡后那吸锡线一吸,完美了,哈哈。我是用电源线沾助焊剂做吸锡线,很好用。很快搞定

网友Q:
熟能生巧吧    应该是这样玩的吧

网友R:
要练焊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