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步进电机斩波恒流快慢衰减

楼主(2013-12-26):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快衰减是全关闭吧,通过寄生管或者接接管续流。
开启反向对管的是反向续流,是同步的。速度最快

把它转换成刹车去理解,会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快衰减是全关闭吧,通过寄生管或者接接管续流。
开启反向对管的是反向续流,是同步的。速度最快

也就是说如果开启反向对管续流,速度是最快的,比快衰还快?如果这样,为什么不直接开启反向对管,

网友A:
就因为太快了,而且是反向的,时间长了就可能导致不可控的后果,如出现反偏。用二极管续流,再怎么折腾也受二极管单向导通的特性和管压的限制。这点在步进电机高速转动时会比较明显

要深入了解最好是多看看脉宽调制方面的资料,做一下仿真或者搭电路折腾,这样才能体会。别人描述的,通常会加上个人观点,往往可能是非意愿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