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新手请教各位大侠,如何判断DY05S05S-W5模块的好坏测量方法

楼主(2013-12-26):
如题,本人是电子爱好友,但只是个新手,修过一些东西,但很多东西不懂,想请教各位大侠,如何判断DY05S05S-W5模块的好坏测量方法,此模块有四个脚,应该是DC5V,变为DC5V么,四个脚怎么测量,分别是+5V和+5V么?求教了。

网友A:
依次 vin gnd 0v vout

网友A:
规格书,自己看吧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大侠们!尤其是版主jjjyufan,在此谢过先啦!以后还要加强学习,向各位请教!

网友B:
LZ应该学会自己先去找规格书找资料

网友C:
简单的测量直接2个脚输入5V。另外2个脚测量输出就行了。另外开关电源一般输入范围比较宽的。就是5V附近的值输入都可以输出的。具体的看说明规范书。看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