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3-12-26):
之前从没接触DSP,现在突然遇到一个DSP的问题,需要实现DSP二次引导,请大神帮忙帮我实现,只需要能够实现把程序(随便写个小程序)烧到外部FLASH,能自动运行就行。
DSP:TMS320C542PGE
FLASH: AM29F160D
相信大神很快就能实现,帮帮我吧(可以付费)。
QQ___56114398

网友A:
给你个思路吧   每个硬件都是不一样的
你先配置EMIF能够实现外扩flash的烧写功能
结合AM29需要的偏移地址和数据实现flash的擦除,写
成功了之后   将你要烧写的代码的.out文件转换为
.hex或者.dat   这个TI提供了转换工具的
然后将数据以数组的形式或者利用CCS中DATA load的方式
加载进来   用调试通过的flash读写程序写进入就可以啦

网友B:
官网有程序库 SPRC099 和 SPRC132 下载下来就可以试.
我看楼主应该先熟悉和了解开发环境和软件及编程的熟悉吧
这个论坛有不少资料, 可以先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思路吧   每个硬件都是不一样的
你先配置EMIF能够实现外扩flash的烧写功能
结合AM29需要的偏移地 ...

好吧,谢谢你认真的回复,我先慢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网有程序库 SPRC099 和 SPRC132 下载下来就可以试.
我看楼主应该先熟悉和了解开发环境和软件及编程的熟悉 ...

谢谢了,我现在就去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谢谢你认真的回复,我先慢慢看看

找找有好多这方面的论文

网友C:
自己写一段程序,通过串口接收上位机的文件,然后写入flash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