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 求教LED驱动问题

楼主(2013-12-26):
单片机控制控制车灯LED,怎么驱动?需要什么恒流源?

网友A:
DC降压驱动IC就好了

网友B(2014-06-16):
单片机IO口输出的电流太小,不足以驱动大功率LED,此时需要用恒流源对LED进行驱动,建议试试一款CAT4109,该芯片输出电流为100mA,可以驱动1W大功率LED,应该可以解决你这个车灯LED。

网友C:
用场效应管驱动,恒流驱动,以前自己想得一个土办法,有时也管用的

网友D:
单片机PWM+MOS管+电感滤波,小电阻检测电流。

网友E:
一般采用的是恒流源,也有采用恒压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