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分享】+TI电压电平转换芯片SN74245系列的应用

楼主(2013-12-26):
TI的电压电平转换类芯片74245系列,在电子产品中的应用非常广泛,下面就以SN74LVC8T245为例介绍以前做过的设计。设计中需要144路驱动开关,开关的信号电平为5V,为了减少控制信号,采用74595移位寄存器来控制,18片*8=144路。在设计中需要考虑两个问题:1)由于要同时控制18片74595,所以控制信号的驱动能力要强。2)74595的输出电平为5V,所以必须使用5V电平工作。但mcu的输出控制信号无法满足此条件,所以在设计中增加了一级SN74LVC8T245转换,正好可以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达到了设计要求。

关于SN74245系列的另一些应用建议,有些MPU虽然IO可以支持1.8v和3.3v两种电平,但实际应用中若使用3.3v电平总线应用时,会明显的感觉发热量很大,影响系统稳定性,所以强烈建议这类MPU使用1.8V的IO电平控制,以减少功耗和热量,然后在总线端加一级SN74245驱动控制,转换成3.3V,因为SN74245是双向总线,所以用读写使能控制很方便,虽然表面看上去增加了成本,但对于系统而言,利远远大于弊。

网友A:
非常好的建议,顶起一个的

楼主:
SN74245系列确实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