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人体行走测速

楼主(2013-12-26):
价格:10000 元

实现功能:测量人体行走速度0.5m/s-2m/s,速度要实时输出,比如串口输出.  测试距离:0.5m-5m
只要测人体躯干速度就行了,不需要管四肢和头。
开发出来的设备成本要低于10000元。
时间截止2014年3月31日
有意者和我联系,我在北京。QQ:2330454588,电话13641229201

补充一下:是装在一个门上,用来测人体通过这个门时的实时速度,使用环境室内室外都有可能,这个实时速度要用来当做参数和其它参数一起进行某种计算,所以希望速度比较准确,门是一个普通的门,2米高,1米多宽,20-30cm厚
这个设备最好装在门上,不能装在行走方向上,会影响人走路

网友A:
你好,或许我可以做的。<提供单片机、电路、机电液、工控、自动化、软件{vb vb.net MATLAB等}}等解决方案。QQ2531263726>

网友B:
LS真厉害,GPS还是其它传感器?

网友C:
微功率雷达测速?

网友D:
要求的体积如何呢?

网友D:
不需要GPS传感器也可以的

网友E:
iphone土豪金版。

网友F:
有个高性能DSP实现的实时机器视觉方案,有兴趣吗?这个目前是嵌入式机器视觉的首选方案,过段时间会有FPGA实现的方案,性能更好,不过你这个时间节点赶不上了。

网友F:
以目前嵌入式处理器的性能,iPhone还无法实现,PowerPC同样很吃力,主流服务器又太贵。机器视觉所需要的计算量可以轻松灭掉市场上的绝大部分处理器。

网友F:
人体对微波的散射截面积很小,雷达更不可取。

网友G:
11年电子开发经验,做过测速设备,在河北石家庄,Q Q7806 3213.

网友H:
测速? 加速度传感器可以吗?

网友I:
这个搞个GPS就能做了,便宜一点可以搞个陀螺仪就搞定了

网友J:
这个比较好玩。。。呵呵。。。。

网友J:
随身的?
GPS实时性 不是不 不够?
加速度 IC   每次都要清零吧?

固定的?

主要是看 LZ 的使用场合了。

网友K:
记得 有一个手机软件 用GPS的 不知道满足得了不

网友L:
GPS是要放在移动物体上,且要在室外有信号的地方,根本不能用在楼主这情况。

我怎么觉得直接用两个光路简单好用呢?一个都怕行。计算光路被遮蔽的时间,和通常人的体宽做计算。两个就测试一个起跑线检测,一个终点线检测,跑到是已知长度,拿经过时间算算就行了~

肯定不能想着在行人身上装个东西用来测速,做这个东西有啥用?

网友M:
楼上主意很好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L:
GPS是要放在移动物体上,且要在室外有信号的地方,根本不能用在楼主这情况。

我怎么觉得直接用两个光路简 ...

有道理 肯定要利用光学的原理 其它的实时性太差了

网友O:
个人理解:如果是一个只能通过一人的门则相对简单,而这个门是有1米多宽,即是有可能同时有二人一进一出的,所以简单的光电检测则可能是行不通的了,至少需要视觉识别了

网友P:
比较感兴趣!QQ:741448795

网友Q:
引用 网友C:
微功率雷达测速?

低速度不准的,而且雷达有很多问题的,对人体也不好

网友Q:
引用 网友O:
个人理解:如果是一个只能通过一人的门则相对简单,而这个门是有1米多宽,即是有可能同时有二人一进一出的 ...

视觉测速非常不准

网友R:
个人认为红外就可以搞定

网友S:
红外感应 成本地 弄个处理器计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T(2014-02-13):
不知道楼主现在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没?

网友U:
可以利用24Ghz微波雷达测速,目前传感器技术十分成熟,而且成本低。利用多普勒测速精度也是很高的!本人是高校从事雷达开发的人员,有意联系QQ810557853

网友V:
19楼的办法切实可行,成本也不高~

网友W:
激光配合CCD,应该可以实现高精度

网友X:
两个光路的有点悬。人的手臂干扰光路的。除非把测量距离拉得比较长。。不过楼主说就1米。。那就很麻烦。

网友X:
我的想法,一个红外人体感应器,有一定的感应范围(最好是在感应器外边加个罩子限制一下),计算一下人进入感应范围到离开感应范围的时间。除以感应范围的割线长度,就好了。当然,还是肯定不太准。精度会很差

要精度好高一点,可以用超声扫描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