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 LED驱动电源都是直流的,为啥不能是交流的呢?

楼主(2013-12-26):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它的单相导电的性能所决定的。不过,也能是交流的,但只半个周期在发光,比如排插的指示灯。它就是经串接限流电阻后直接接在交流220V上面的。

网友B:
有交流的AC-LED,据介绍是韩国最先研制成功,在台湾投产。电子报09年有相关**。不过目前在市面上很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