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C是怎么实现的呢?

楼主(2013-12-26):
有一点不是很明白,既然现在各种卡都能刷,那么NFC这种技术与那些卡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呢,是不是最大的功能就是不用带那么多卡,只带一个手机就可以了,NFC功能是针对手机的吗?还有NFC卡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A:
NFC是Near Field Communication缩写,即近距离无线通讯技术。由飞利浦公司和索尼公司共同开发的NFC是一种非接触式识别和互联技术,可以在移动设备、消费类电子产品、PC 和智能控件工具间进行近距离无线通信。NFC 提供了一种简单、触控式的解决方案,可以让消费者简单直观地交换信息、访问内容与服务。
NFC近场通信技术是由非接触式射频识别(RFID)及互联互通技术整合演变而来,在单一芯片上结合感应式读卡器、感应式卡片和点对点的功能,能在短距离内与兼容设备进行识别和数据交换。工作频率为13.56MHz.但是使用这种手机支付方案的用户必须更换特制的手机。目前这项技术在日韩被广泛应用。手机用户凭着配置了支付功能的手机就可以行遍全国:他们的手机可以用作机场登机验证、大厦的门禁钥匙、交通一卡通、信用*、支付卡等等。

网友B(2014-04-05):
不一定是针对手机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