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tiny-EVB-Nano100-V1.0评估板使用

楼主(2013-12-26):
使用MDK4.22调试,Nutiny-EVB-Nano100开发板时,使用Nu-Link_Me V1.5 Start Debug时,总是Nu-Link-Me的LED闪烁了几下,然后就提示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我MDK版本太低吗,希望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

楼上的,你好什么好呀。。。。

网友A:
不是keil的问题,检查你的供电,晶振,以及检查你的软件配置吧,或者把你的工程包发上来

楼主:
谢谢niuyaliang,检查电源,确实没供电,开发板上一个跳线帽掉了。

网友C(2014-01-31):
引用 楼主:
谢谢niuyaliang,检查电源,确实没供电,开发板上一个跳线帽掉了。

楼主,我也是和你一样的问题,但是我的芯片是有电的。还是烧不进去。

网友D:
升级一下版本,检查一下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