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做了个AT91SAM9X35的板子,分享下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12-26):
这个板子3个月前就画好了, 因为公司项目比较忙最近才打板,焊接,调试出来。
核心板是4层板,cadence做的,所以非常便宜,嘿嘿。 底板2层板,  目前调通了 网络,LCD,USB等回来继续更新。

顺便说下制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并记录下来,也给各位兄弟做个参考, 有什么问题大家一块讨论。

1,先说选型,问什么选AT91SAM9X35,本来一直购买别人核心板,工业级的相当贵(三星的倒是便宜,但是用着不踏实,直接排除)。
所以当时做板子时考虑就是工业用,MPU就定在了AM335X,AT91SAM9X35,IMX28X这三系列MPU,都是0.8球的,考虑到自己做,打样也自己掏钱,对三款MPU进行比较。这三款都是带CAN,双网口,6-8路以上串口,带LCD,工业级,工控用很合适。
       AM335X:最开始准备做AM335X想一步到位,性能功能都足够,就买了个狗骨头,经过调试一番,发现335X做起来问题不少,甚至我用着720M的片子官方一下子改成1G了。。。。吓了一跳。。。
AM335X做板子最少6层板, 内存总线速度太高,并且MPU本身速度也太高, 算了下总线时延,难度较大,并且对稳定性也担忧, 最后就排除掉了, 以后需要再搞吧。
       imx287,用的人很少,难买,有两个优势, 带电源控制,有wince6.0(以前很多软件都是CE下做的),但是除了官方提供的资料外,很难找到其他资料,要知道,以后做起来肯定会出现很多问题,到时候找解决的方法也难找,问了几个平时做飞思卡尔的供货商,零卖很难,供货也不好,去淘宝一搜,无语,怕回来芯片都买不到。
       AT91SAM9X5,ATMEL做工控还是非常满意的,从最开始的51,AVR,一直对ATMEL印象比较好,并且9X5系列非常好购买,问了几家都是30-40块钱现货,资料官方提供的也非常详细,并且问了个做过9X5系列的朋友,说用了快两年了非常稳定,特别生产时候烧录一个USB线全自动搞定,网上做9X5的兄弟也不少,有很多可以借鉴的资料。并且9X5系列引脚兼容,非常方便更换芯片。最后就定下了这个MPU。

2,接下来就是做了,先下了很多资料,都仔细看了遍,还是能满足自己应用的,下来官方的EK板的原理图和PCB,发现竟然不提供核心板的PCB,只有geber。。。。 没关系自己画,然后就是改啊改,前后做了两个多月,才把核心板和底板的原理图和PCB都搞定,反复审查,错了就倒霉了,BGA的封装,量都没法量。。  4层板画核心板还是比较担心的,所以画起来非常小心,等长做的很严格,电源层被迫走了些线。。。 6层就好了,但是兜里钱不多啊。。
画板子感觉没什么好讲的 就是注意下等长和差分线 电容的位置等老话题,可以去网上搜下,包括CADENCE画多层板的方法,这些不是我几句话能说明的, 做下来核心板不到4cm*5cm,用1.27的双排贴针做的连接器,没买到合适的连接器,买了几个回来发现太小了就用了现成的排针。测试下来还是非常可靠的。

3,焊接,最无语的一步,水平有限,第一次焊的BGA竟然不能用。。。。 补焊也无果, 果断吹下来 焊了个新的上去,OK,测试 DDR2 晕,也不行,底部有虚焊,补焊也不行...吹下来换新的。。。 总算OK了,插上USB线,把下载的镜像文件烧进去,运行,ok,心里乐啊, 打印的内容都正常, 可是 第二天启动不起来了。有时候启动一半拷贝内核到DDR启动内核时候就挂掉,怀疑FLASH内容破坏了,重新下载镜像,但是链接不到SAMBA了。片选没留插针,直接拿镊子把数据线短路连上SAMBA重新下载后依旧不稳定。然后各种折腾。又吹了次芯片,后来又发现晶振不起振了, 换晶振电容,换晶振,还是不行,晶振上有电压就是不起振,再吹芯片,加热后左推推右推推,多吹了会儿,然后上电,一切正常。。。。。到今天已经好几天了没出现过启动不起来,焊功不好的代价。调试LCD的时候也是 排线连接器0.5mm的,示波器发现竟然有两处地方都短路,用的DE模式,重新焊了排座后,一切正常,拿U盘拷贝了几个文件进去, 用命令复制到FLASH, 用MPLAYER播放电影正常,但是找不到声音驱动,因为用的别人的内核不是自己编译的,所以以后再处理。

4,测试,最简单的办法,循环放音乐(虽然没声音哈哈),电脑和板子互相PING,跑了一夜也没发现问题,没有丢包,回来找个软件做满负荷的拷机试试。 晚上扔到室外,现在零下多少度忘了,也没出现死机等问题。还算比较满意。

今天就到此,剩下的就是调试下音频驱动,这个倒是不急,发些图片吧。以前一直做MSP430低功耗射频和STM32,飞思卡尔等工控汽车用的产品,ARM9以上都是买核心板做,这次做这个板子也算补充了下,不用再为工业级的核心板发愁了。 换上工业级的DDR和FLASH就OK.

网友A:
不错啊,这屏是什么型号

网友B:
恭喜,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这屏是什么型号

貌视群创的7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顺便学习一下。

我用的是群创的7寸屏 屏幕无所谓的 只要改下频率和时序参数 什么RGB屏都一样

网友C:
居然是焊功拖累了。。。。。。。

网友C: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卖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卖不?

你想买什么
要是批量买 我卖
要是单个买 我建议去买网上那些做开发板的,他们卖的便宜,我自己手工做成本太高。

还是你想买源文件

网友A:
楼主在韩国公司啊,这么多大钞。

跑的什么系统?

网友D(2015-04-16):
9x35跑qt还是有点压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9x35跑qt还是有点压力的

已经在用了 实际应用没任何问题, 我们做工控的 所以没有视频等多媒体,动态控制界面,曲线图,数据库,网络等运行很流畅,同时连接几台电脑没任何问题。

网友D:
12年的时候,搞的9x35,当时跑qt有点卡,做了很多优化,才满足需求。抛除图形,别的都还好......现在搞a5d3x和am335x啦

网友E(2015-09-22):
楼主你好,我现在在做9G25的板子,越到了个问题,望楼主能提供一些意见,谢谢;
1,每次连接SAM-BA,一点enable nand,SAM-BA经常卡死。
2,SAM-BA烧写文件时,先烧bootstrap,然后烧uboot,在烧uboot时候,SAM-BA就卡死,试了很多次都是这样。
调了几天了,还是这样,很捉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我现在在做9G25的板子,越到了个问题,望楼主能提供一些意见,谢谢;
1,每次连接SAM-BA,一点en ...

SAMBA软件做的很简单, 软件没响应就是底层没响应了。

如果SAMBA能连上芯片,启动时候是会下载进去一个bin程序到内存运行的, 说明你的内存至少一部分能用,
你最好先测试下DDR的稳定性,可能是DDR的问题。

flash一般不会有问题的,特别你还能烧进去bootstrap,最可能的是UBOOT加载到DDR再烧FLASH的过程出现问题。也就是说DDR不稳定。

9x5系列片子稳定性真的很好,可靠性也很好,对PCB要求很低,最容易出问题就是DDR ,如果你是手工焊接的话,再补焊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SAMBA软件做的很简单, 软件没响应就是底层没响应了。

如果SAMBA能连上芯片,启动时候是会下载进去一个b ...

你好,我一共做了5张板子,只有1张稍微正常(但是会出现我之前说的那2个问题),另外4张板子每次一进入SAM-BA之后在初始化NAND FLASH的时候软件就会卡死。另外我在SAM-BA中单独操作DDR2,初始化、烧文件没问题,但是没能让U-BOOt在DDR2中跑起来,在DDR2中烧了一个测试FLASH的裸代码,能运行,测试FLASH也看不出什么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怀疑板子虚焊,5张板子都是机器贴片焊接,现在拿了几张返厂重焊。楼主能给个QQ吗?请教一些问题,谢谢!

楼主:
5917613        已经用9X5系列做了4个产品了。  DDR和flash长时间运行都没遇到问题。
现在9X5系列性价比太好了。

网友E(2015-11-12):
楼主,你好我之前做的那个9G25的板子,SAM-BA链接不上的原因找到了,现在系统跑起来了,但是网口始终不通,插上网线,PHY芯片的连接状态灯不是常亮,而是闪烁。phy芯片用的LAN8710,在UBoot和Linux中都试过,不得行,相关代码对phy的操作也走读了一遍,没有问题。硬件找了半天,暂时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1,在u-boot中,用ping命令时,显示如下:
U-Boot> welcome!!!ping 192.168.1.1
macb0: PHY present at 0
macb0: Starting autonegotiation...
macb0: Autonegotiation complete
macb0: link up, 100Mbps full-duplex (lpa: 0x45e1)
Using macb0 device
ping failed; host 192.168.1.1 is not alive

2,在linux系统起来后,插上网线,串口一直打印:
root@at91sam9x5ek:~# eth0: link down
eth0: link up (100/Full)
eth0: link down
eth0: link up (100/Full)
eth0: link down
eth0: link up (100/Full)
eth0: link down
...
...
网上看了相关贴子,没有找到答案。我的是核心板+基板,phy芯片在核心板上,TX和RX链路的50R匹配电阻在phy芯片端,网络隔离变和RJ45座子在基板上。核心板出来的信号线到基板的网络隔离变和RJ45座子连线有点长,不知道是不是对信号有影响,调了几天了,急啊,还望lz指点迷津,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我之前做的那个9G25的板子,SAM-BA链接不上的原因找到了,现在系统跑起来了,但是网口始终不通, ...

这帖子都两年多了 又挖出来,多亏我还在。。。
你这样问我都没发帮你, 官方的代码是DM9161的,你换了PHY需要改些代码。
linux内核里PHY选项里把PHY换到LAN8710.
uboot 也要改。

另外硬件先测试下晶振和CLK都正常不,还有PHY的地址,好多PHY地址都是复用的看电路有问题没。
PHY各个引脚的电压和手册一样不。

多测测,然后多改改代码实验下。

没用过LAN8710 .只用过LAN8720AI,内核简单勾选下相应的PHY就能用了。

网友F:
你好  我是9x25的板子 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就是我烧写uboot烧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卡死了  现在是擦出也擦出不了     我想重新烧也烧不了,链接不到我这个板子 ,就楼主  层主告知  小弟感激不尽   这板子还有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  我是9x25的板子 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就是我烧写uboot烧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卡死了  现在是 ...

自己做的板子吗 ? 自己做的板子的话先检查下硬件。
确认硬件没问题的话  先断开FLASH和CPU的链接,上电街上USB电脑上链接上samba,然后接上CPU和FLASH。重新按照官方的步骤烧写就可以了

网友F(2015-12-14):
还在吗楼主  我上上次那个,我是sam9x25的板子  然后现在输出是这样的 你看一下U-Boot 2010.06 (Dec 13 2015 - 21:57:39)

DRAM:  128 MiB
NAND:  256 MiB
*** Warning - bad CRC or NAND,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3.5inch_LCD
Error: no valid bmp image at 21000000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macb0, macb1
macb0: Starting autonegotiation...
macb0: Autonegotiation timed out (status=0x7849)
macb0: link down (status: 0x7849)
macb1: No PHY present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U-Boot>
U-Boot>

网友F:
引用 网友F:
还在吗楼主  我上上次那个,我是sam9x25的板子  然后现在输出是这样的 你看一下U-Boot 2010.06 (Dec 13 201 ...

我这个板子之前是macb0和macb1都是提示:no phy present,然后焊接的说晶振没焊,现在我焊接了晶振  ,然后macb0有反应  ,但是还是没有通啊   ,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uboot需要怎么改啊,求教  ,网口是dm9161aep

楼主:
你macb0 提示了link down,设置下uboot的环境变量,网关,ip,掩码,然后ping下网关内的ip,试试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macb0 提示了link down,设置下uboot的环境变量,网关,ip,掩码,然后ping下网关内的ip,试试看 ...

我在ubuntu里面ping都可以ping通 ,我上面的打印信息是uboot的   应该跟ubuntu没多大关系吧
,我感觉是要设置下phy,我这块板子的芯片跟官方是一样的  就是网口不一样,不知道phy怎么改,楼主知道的话跟我说说 ,谢啦:P

网友G(2016-06-07):
@无意无罪,你加我QQ18930070235

网友H(2017-06-05):
我自己做了一块AT91SAM9G25的PCB,刚开始运行正常,系统都运行起来了,后来使用SAM-BA烧写工具在Enable NandFlash时候就会卡死,用热风枪吹了几次也不见转,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H:
还有我的PHY芯片用的的KSZ8863,调试的时候有时候会显示可以找到eth0,有时候又找不到,找到的时候少,即使找到了和电脑也ping不通

网友I(2017-07-17):
一个人干了一个公司干的事,牛X

网友J(2020-01-12):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的板子吗 ? 自己做的板子的话先检查下硬件。
确认硬件没问题的话  先断开FLASH和CPU的链接,上电 ...

你好

网友J:
你好!请问AT91SAM9X35怎么烧写程序,重谢

网友J:
我的SAM-BA连接不上91SAM9X35、那个大神帮下忙,重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SAM-BA连接不上91SAM9X35、那个大神帮下忙,重谢

板子是你自己做的吗? 有图纸和PCB吗?  还有你的重谢说出来就有人上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