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触摸手感屏准确度是怎么决定呢?

楼主(2013-12-26):
RT,一直很好奇。拿了国产的手机感觉触屏功能一直不是很好,相比于苹果差巨很大。当然都是用过一定时间的。什么决定手机触摸屏的准确度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手机里面的芯片决定的,高端的芯片它的精度就相对高一些,同时性能也很稳定,国产的一些触屏用一端时间就出现问题,和芯片的稳定型是有关联的。另外屏本身的质量也是一个因数。当然电阻屏和电容屏原理不太一样,但是不管怎样都是一个坐标定位。

网友B(2014-03-13):
当然和手机内置芯片有关,论坛上Cypress就有相关知识。

网友C:
芯片有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