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手机音频一段时间后经常出问题。

楼主(2013-12-26):
(无正文)

网友A:
出什么样的问题呢

网友B:
首先要弄清楚,是手机音频处理器的问题,还是手机硬件的处理问题!如果是手机音频处理器的问题,建议去客服检查可以修复音频处理器;手机硬件的处理问题,还建议去客服,从新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