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采集 交流电波形 在换相点时候 出现异常,如果避免

楼主(2013-12-26):
      这个是正常时候光耦出来的波形            异常时候光耦出

网友A:
你要采集啥东西?换向点?

楼主:
交流电 过零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交流电 过零点

把你实现的原理图贴出来,让那些高手给你参考参考呗

网友C:
不会是交越失真搞的鬼吧

网友D:
电路设计不当,给出电路图。

楼主:
  前面示波器 是在SYNCA 这边测量的   三相电 一共三路这样的电路

网友E:
你这电路是缺相检测吗

楼主:
想检测过零点

网友F:
光耦选型的问题吧

楼主:
不是 光耦的问题 是三相电 换相的问题

网友G:
看不懂这个电路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感觉作者设计的企图不太清楚。

楼主:
检测过零点  对可控硅进行 导通角控制

网友H:
引用 楼主:
前面示波器 是在SYNCA 这边测量的   三相电 一共三路这样的电路

网友I:
断开光藕输出端后级电路。测试下桥堆输出端波形,如果也是这样的,说明是前级的问题。如果正常说明是光藕的问题。

网友J:
过零点附近光耦的输入电流不稳定,别人在附近开个灯都会影响波形。
加个稳压管可以改善:

楼主:
我手上 有15v  5v  稳压管  可以用来替代 6V8 吗

建议用5V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前级整流后未加电容稳压,直流电不平滑。
导致前级电流在交流电电压上升时,光耦不能马上进入饱和状态, ...

这个电路 电容不能加 加了 就影响 检测到的波形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 电容不能加 加了 就影响 检测到的波形

sorry、sorry。不好意思,我当成检测220V了。

网友K:
楼主其实也就是检测220v ....检测3路的220v 取得一个脉冲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从来作为同步脉冲,来控制在不同控制电压下的可控硅导通角. .因为楼主拍摄的波形,可能会导致单片机io的上升沿后者下降沿系统.误动作.比如刚刚来了一个上升沿 又会因为后面的一点点小跌落导致引起第二次上升沿中断, 引发不必要的输出波形动作从而导致输出欢动.楼主的需求就是如何屏蔽那个波形中的小跌落.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其实也就是检测220v ....检测3路的220v 取得一个脉冲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从来作为同步脉冲,来控制在不同 ...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过零点附近光耦的输入电流不稳定,别人在附近开个灯都会影响波形。
加个稳压管可以改善:
...

试过了  15V稳压管 也不行

网友L:
滤波不行么?滤掉高频,50Hz的低频留下,或者加滞回比较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L:
滤波不行么?滤掉高频,50Hz的低频留下,或者加滞回比较器。

你完全按照他的图来搭电路试试,注意是两个稳压管,还有阻值。
再不行再加上加X和Y电容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面示波器 是在SYNCA 这边测量的   三相电 一共三路这样的电路

加直流偏置,消除过零死区。

网友M:
出现两次过零,可能就是220上有叠加干扰信号,而你是通过电流来检测的,这样很难控制。
可以有这样两种方案:
1、先将电压按比例降低(电阻分压),这时干扰信号也会按比例减小,达到一定情况,其就不足以导通光耦,这样就可以过滤掉了(当然,可以在光耦中再多串一些二极管测试一下效果)。
2、从示波器图及分析可以得出,这个干扰只能在过0点时才可能表现出来,其它时候被电压抬上去了,完全影响不了。因此,此时的思路就是:在很短时刻只允许一次过0信号,多了就丢弃。用单片机的话,应该很好控制。用电路的话,可以先积分一下,再迟滞比较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