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锂电池并联后,增大的电流会对主板造成影响吗?

楼主(2013-12-26):
买了个七彩虹 Q2的平板,500内,就是用来看电影的,屏幕个人感觉不错,但2300mA的电池太伤心了,想外接一块大容量电池------ (不考虑外观) ------------

目前构想是:
外置大容量电池可拔插,插入时,内部原厂电池 机械式 断电(设计为两块电池会有1到2秒的并联期,目的为防止平板断电,实现外置电池的热拔插,问题是---
并联期电流会增大,这样做有没有可能损坏主板?)
外置大容量电池拔出时,过程中会与内部原厂电池并联1-2s,然后切换为内部电池供电...

个人认为实现起来很简单,就是不清楚电流增大会对平板造成怎样的影响(穷学生一枚,500虽不多,但也不是开着玩笑就开工的价)
或者说,有没有可以限制最大电流的芯片?

网友A:
烧不烧主板不在于电流,只在于电压,电压不超过额定值就不会有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不烧主板不在于电流,只在于电压,电压不超过额定值就不会有事,

感谢,电压应该不会超过的!

网友B:
应该没影响。平板电脑的电路板上应该有电源管理芯片的

网友C:
用过后记得分享啊。

网友D:
电池并联起来是增加供电电流。你的平板的工作电流是由工作电压和平板的总电阻确定的。电池并联后你的平板工作电压还是3.7V,工作电流也还是那么大的啊。怎么会烧呢。

网友E(2014-01-29):
电压相同就啥事情没有!

网友F:
并联电源中 低的电源也是高电源的负荷(视压差大小),慎重!

网友D(2014-12-04):
很怀疑楼主是不是学电子的。。

网友G:
如果你是用电芯直接并联,非常危险,很可能爆的,因为你没有保证两个电芯的电压一致,如果电压差别大,并联瞬间轻则电芯电极烧红熔化,重则鼓包爆炸。
如果是用内置有过流保护电路的电池包会比较安全,电压差别大时会有一只电池先过流保护而自动断开,可这同样达不到你想要的并联效果。
锂电池并联首先需要把两个电池都充放电到电压一致,然后一直保持并联来使用。

网友H:
同意楼上

网友I:
加个二极管隔离 , 但又会降低电压一点 。。 。

网友J(2015-02-25):
首先你使用的是什么材料的锂电池,我建议你最好使用聚合物锂电池,他不会暴炸,只会鼓包,最好购买统一厂家的,内阻一致性好一些,二块并联之后必须焊接一块保护板,这个保护板不仅仅保护锂电池,也是保护设备的,保护板的输入电流不用考虑,只考虑输出电流,保护板的输出电流大小是随负载电流大小而改变的,但选择保护板必须选择输出电流需要大一些的哦。

网友J:
聚合物锂电池我已经使用好多了,大多数是并联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