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WD口硬件问题请教

楼主(2013-12-26):
各位大侠,
   急着出STM32的PCB,第一次画STM32的图。问题如下:STM32   SWD调试模式需要的接口较少,看了些资料说只有两根线。即图中的SWCLK和SWDIO两根线(图为JTAG口图)。也就是说这两根线加上GND线即可?其他如RESET什么线都不需要?
  十分感谢,不经过有经验的大侠确认不敢出板子,画错了会被K惨。。。。

楼主:
刚在网上看了个帖子,这样描叙---V8的 JLINK 采用SWD连接需要的接口如下---JLINKV8 需要的硬件接口为: VCC, GND, RST, SWDIO, SWDCLK

建议留这5条,用我的EP968无压力

网友A:
设计了这个电路,不知道行不行

不知道RESET信号需要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在网上看了个帖子,这样描叙---V8的 JLINK 采用SWD连接需要的接口如下---JLINKV8 需要的硬件接口为: VCC, ...

网上帖子胡说八道。自己看ST官方的AN2596,RST完全没必要,VCC可以用欺骗的方式短接1、2两脚并让jlinkv8向目标板供电而省略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帖子胡说八道。自己看ST官方的AN2596,RST完全没必要,VCC可以用欺骗的方式短接1、2两脚并让jlinkv8 ...

多谢大侠,
  我也纳闷这3.3V。开发板不需要JLINK供电,而JLINK也有USB的5V输入。大侠的意思是:接SWCLK,SWDIO,短接1,2两个原本连接3.3V的引脚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我也纳闷这3.3V。开发板不需要JLINK供电,而JLINK也有USB的5V输入。大侠的意思是:接SWCLK, ...

1、2两个脚一个是测试目标板电压的,另一个是jlink给目标板供电的(是否供电是可选的,你自己查说明书)。目标板电压为0的话jlink是不工作的,所以要把jlink设为向目标板供电,短接1、2脚就可以骗过jlink,酱紫只要SWCLK、SWDIO、GND三根线就可以实现SWD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两个脚一个是测试目标板电压的,另一个是jlink给目标板供电的(是否供电是可选的,你自己查说明书) ...

多谢大侠,
  那SWDIO是否需要下拉呢。
  当前电路改成了如下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那SWDIO是否需要下拉呢。
  当前电路改成了如下图:

自己google“AN2586”去!

我很奇怪网上这么多画STM32板子居然没看过这个文档???

刚下载了个,百度文库有。感谢!

网友C:
复位线强烈建议接上,
另外电源线也建议加上(检测电源用的)

网友C:
强烈建议不要用JLINK给目标板供电,避免损坏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位线强烈建议接上,
另外电源线也建议加上(检测电源用的)

多谢大侠,
  那对电源线的处理将1,2连接上就可以了吧。。。。。不知道1,2引脚哪个是检测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那对电源线的处理将1,2连接上就可以了吧。。。。。不知道1,2引脚哪个是检测脚 ...

应该是第1脚是检测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复位线强烈建议接上,
另外电源线也建议加上(检测电源用的)

复位脚根本没有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复位脚根本没有用。

应该有用吧,我不能确定
烧录完后可以选择运行程序就是通过这个启动的吧

网友E:
建议把RST接上
调试器确实可以通过SWD命令来实现Reset功能,但可能有的调试器不支持,或者SWD产生复位的速度要慢

网友F:
GND、RST、DIO、CLK
强烈建议不要把RST省掉,否则总有后悔的时候。

网友G:
我从来都是电源、地、DIO、CLK四根线啊

网友H:
复位可以硬复位和软复位,   调试板尽量东西弄齐,就算闲着也难免万一调着调着用到不是,第二版以后能省就尽量省。

网友A:
楼上说的有道理,电路板先做上

网友I:
只需要vcc33 gnd swdio swclk,不需要RST,使用st-link v2仿真器复位丝毫不受影响,已经结项啦,各位放心用

网友J:
最好吧 RST 加上,加上更保险。有时候不需要RST也能下载调试程序,有时候不行。建议加上。

网友K(2014-11-04):
对于STM32F103来说,必要的只有SWDIO,SWCLK,GND。但是强烈建议VCC和RST附加上。事实上,VCC可能比RST更重要。
我跟踪过JLink的时序,的确有用到RST的时候,不过不多。一般是通过SWD的复位时序找不到cpu才会用到RST。不过通常即使用了RST也同样找不到cpu。因为多半这个时候是焊接问题导致的。不过考虑到某些时候写程序会修改SWD接口的映射,尤其是IO资源极度紧张的时候,或者程序里面设置了DEBUG寄存器(猜测,没验证过),可能导致SWD连不上,需要通过RST来进行硬复位。毕竟JLink有用到RST的时候。
另外,人都是有很强的惯性的。一旦你验证过,觉得3条线可以用了,那么以后一直沿用,直到某天就会载个跟头。
所以,有备无患。因为等你的惯性很强大的时候,载的跟头一定不小----几十K的板子会死人滴。
我用4线GND,SWDIO,SWCLK,RST,出过2k板子,有一定概率烧不进程序,反复上电又OK。
用5线则从来没出现过问题,20K的板子没有一例。
所以,强烈建议把这5根线弄好。

网友K:
STM32F1xx手册中有提到,上拉,下拉问题,手册中明确说明已经内部集成(想确认的自己查,本人不对此负责),不需要外部上拉下拉。其他CPU需要自己查看手册。
另外,RST引脚在ST手册中显示指出仅需要外部104电容即可。但是实际使用中发现这样做的话,看门狗的窄复位脉冲不能有效拉底RST导致看门狗无法复位。所以,该怎么处理自己琢磨。

网友L:
打电话给ST公司的技术支持啊。。。。。

网友M(2015-09-05):
我也强烈建议加上 rst 脚,如果芯片进入休眠状态,一定要硬件rst才能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