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c 怎么选择操作模式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2-31):
在NFC中定义了三种不同的模式:
-         读卡器模式:运行着NFC Forum所定义的Type1/2/3/4 Platform,也就是所说的PCD/VCD,对应着ISO14443的协议,目前,NFC Forum中也加入了对VCD的支持。读卡器下也可以是ISO18092中定义的Initiator;
-         卡模拟模式:运行着NFC Forum所定义的Type4A/4B的TAG,也就是我们所说的PICC;卡模拟也可以使ISO18092的Target
-         点对点模式:定义在ISO18092中的Initiator和Target;
关于模式的选择,完全是由上层的应用程序来决定。比如说你的NFC手机运行一个读公交卡的应用程序,那么这时候NFC模块或NFC芯片就工作在读卡器模式;如果运行一个Google wallet的应用程序,那么NFC芯片就被设置成卡模拟的模式;如果运行一个文件传输的应用程序,如File expert,那么你的NFC芯片就会被设置成为点对点通信的模式。所以说,NFC的模式选择,完全取决于上层的应用程序,这里我就简单的从NFC协议的角度来分析如何进行模式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