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AD采样的信号波动的趋势

楼主(2013-12-26):
(无正文)

网友A:
用两个不同参数运放块实现,电路在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不同参数运放块实现,电路在附件。

是我说的不明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不同参数运放块实现,电路在附件。

我数据是在通过AD转换的数据,在软件里面怎么去实现,而不是要硬件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数据是在通过AD转换的数据,在软件里面怎么去实现,而不是要硬件电路

计算前后两点的斜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前后两点的斜率啊

大概说下,我要做的事:
通过AD采样数据,然后实时的判断数据是否是上升还是下降,当下降时间超过0.5ms,就报警
注意:是实时的数据,而不是已经采样到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