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5的GPIO口外部中断支持低电平触发吗(已解决)

楼主(2013-12-26):
我在网友提问帖“ kl25端口如何设置外部中断”中下了个版主上传的小程序。
也想在我的FRDM-KL25Z板子上测试下外部中断。
看了下程序是PE写的,我改变ExInt里外部中断触发方式。
其他都还正常,可是当我设置成低电平触发时,PWM波也没产生,灯也不亮。
感觉我的芯片不支持低电平触发。

有谁知道的不?

楼主:
还有电平触发方式,是不是只要电平条件满足总会触发中断。
比如我设置成高电平触发,如果输入信号一直是高,是不是会连续触发中断?

网友A:
印象中好像支持电平和边沿触发的啊。

网友B:
KL25支持外部中断的低电平触发方式的啊。

那个例程的外部触发中断函数里,将信号源电平状态读出赋给了灯的端口。
对于边沿触发方式来说,这种写法很方便,外部高灯的端口就高。
但是对于电平触发来说,如果外部是低电平,灯的端口始终输出低电平,灯就不会闪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电平触发方式,是不是只要电平条件满足总会触发中断。
比如我设置成高电平触发,如果输入信号一直是高 ...

会连续触发中断。
因为你设置的就是电平触发方式,电平条件满足就会进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KL25支持外部中断的低电平触发方式的啊。

那个例程的外部触发中断函数里,将信号源电平状态读出赋给了灯的 ...

可是我设置成低电平触发方式,输出给灯端口的电平也应该是低电平啊。
从这个开发板的原理图上看,这个脚给低电平应该灯亮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连续触发中断。
因为你设置的就是电平触发方式,电平条件满足就会进中断。 ...

我也觉得应该会连续触发,可是我量了一下灯上的波形,只是跟随输入信号呢。
感觉没有连续进中断。
补充一下,我是在高电平触发模式下测得。
高电平触发条件进入中断的话,这个信号脚的电平状态不应该是高才对嘛?
怎么能够输出低了呢,真奇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应该会连续触发,可是我量了一下灯上的波形,只是跟随输入信号呢。
感觉没有连续进中断。
补充一 ...

你这个灯端口波形能够跟随输入信号变化的现象,我也测到了。
我觉得应该是在信号下降沿处发生的。

因为你设置了高电平触发,输入信号下降沿前因高电平进中断,可是进中断后程序执行到读信号源电平状态语句前,这个输入信号跳变为低电平了。此时读到了下降沿后的低电平,所以输出也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