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求助:JTAG无法识别FPGA,连不上

楼主(2013-12-26):
电路图如附件。在进行JTAG链路测试时,TCK、TMS、TDI都有信号正常,但TDO始终为0.量nconfig为高电平,nstatus为低,config_done也为低。

楼主:
刚忘了上图。以上信号测试都是在JTAG下。EP4CE10E22C8

楼主:
cyclone 4 有没有上电时序的要求啊?

楼主:
altera官方论坛上,有人和我一样的故障现象,晕
http://www.alteraforum.com.cn/sh ... ;topicid=6647#25144

网友A:
从最简单的开始
1、确认板子电源有无问题,测试一下供电部分;
2、确认JTAG接口有无问题(连线、虚焊等等问题,按照datasheet来进行)
3、上下拉电阻选择有无问题
4、换一根下载线试试
5、cyclone 4芯片背部有没有接地的方块,cyclone3是有的,如果这个小方块当做散热块不接地是下载不进去的;
6、不要放弃,一点一点总会找出来的,肯定是有问题才下载不进去

网友B(2014-03-13):
解决了吗,我也有同样问题,现在还没解决。

网友C:
JTAG线上是否加了RC电路,如果有的话换一个小容值的电容,或者直接去掉电容和电阻。我最近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D(2015-09-19):
很奇怪,我也遇到了!!!更奇怪的是之前没有问题!!!

网友E:
我的之前出现的是检测出一大堆unknown devices,后来重新焊了一块板子没有问题,说明焊接或者芯片问题,而相对而言,据说PROM更容易坏。

网友F(2015-10-21):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我特意买了一块开发版一步步验证。你看看EPCS16有没有信号波形。我的是没有。有兴趣加下好友吗?QQ599068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