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串口下载

楼主(2013-12-26):
MSP430可不可以用串口下载程序啊?我用的是MSP430F5529的开发板,它的板载仿真器是通过什么下载程序的?有没有哪位大神,求解答啊1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开发板啊?哪个厂家出的?或者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开发板啊?哪个厂家出的?或者什么型号?

SEED-EXP430F5529开发板,MSP430有串口下载的功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SEED-EXP430F5529开发板,MSP430有串口下载的功能吗?

这个开发板有三种烧写方法:

网友B:
没玩过这板子。不过当时好像也开团了的。5529我哪里用的是USB仿真器下载的。BSL也可以。

网友C:
如果支持BSL可以用串口。除了RS232的RX,TX还需要DTR,RTS共四个脚还需要一个电平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支持BSL可以用串口。除了RS232的RX,TX还需要DTR,RTS共四个脚还需要一个电平转换。 ...

这四个信号时直接连MSP430上吗?DTR和RTS怎么处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四个信号时直接连MSP430上吗?DTR和RTS怎么处理?

max232不是有两路电平转换吗,RX,TX用了一对。还剩一个Rin用来转换DTR或RTS。最后一个脚找个三极管就搞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max232不是有两路电平转换吗,RX,TX用了一对。还剩一个Rin用来转换DTR或RTS。最后一个脚找个三极管就搞 ...

3.3v下max232有点不太稳,建议用max2332。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v下max232有点不太稳,建议用max2332。

哦,明白了,我试试,非常感谢了

网友D:
串口下载不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