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DSP的CPLD是怎么个回事,求解释

楼主(2013-12-26):
在做LED实验,资料说是led是通过CPLD的I/O输出,但是又没有相应的电路和关于CPLD的资料,百度了下说DSP以寄存器的方式来控制CPLD的IO口:IO口的对应DSP里面的寄存器,有自己的地址。DSP通过对这个地址的寄存器操作来控制IO口。
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只要对这个寄存器进行设置就可以控制I/O口的输出,在数据手册的哪里可以查到?

网友A:
dsp里面的程序:
ioport unsigned port1;
#define PORT_AD1        port1//port1 就是地址为0x0001
然后向这个地址写数据就行了。。    (我也是刚学,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这种用CPLD做译码的每个厂家都是大同小异
你首先要明确DSP这边操作LED时肯定有一个映射地址  你找到这个地址  然后看看这个地址
在DSP的内存中被分配到了那个区   在结合原理图看看CPLD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区的片选信号
也连到了CPLD上,同时还有地址线和数据线
往你操作LED的这个地址里写数据  通过映射关系就是在往外扩到总线上的CPLD写数据
CPLD这边判断到有数据过来  首先确定过来的地址  如果是操作LED的这个地址  这个地址上
送过来的数据就会送到CPLD上接的LED上  如果是别的地址就会送到别的CPLD上的外设上去
不要纠结于他们说的寄存器   只是一个CPLD这个定义而已
不知道你是否明白?最好找个CPLD的译码程序结合硬件连接研究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sp里面的程序:
ioport unsigned port1;
#define PORT_AD1        port1//port1 就是地址为0x0001

很好很好   多多分享 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用CPLD做译码的每个厂家都是大同小异
你首先要明确DSP这边操作LED时肯定有一个映射地址  你找到这个地 ...

反复研读了一下,你说的意思和x86 I/O 访问差不多吧? 先是找到led对应的地址,然后再看DSP怎么来操作这个地址与CPLD进行对接。那个cpld的译码程序我没有,原理图上也没有CPLD和LED连接的模块,数据手册中也没有讲到led的地址情况。资料不全啊:(       有这方面的资料共享一份吧,我再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里面的程序:
ioport unsigned port1;
#define PORT_AD1        port1//port1 就是地址为0x0001

是5509板子的代码吗?能发一份5509的led代码吗?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反复研读了一下,你说的意思和x86 I/O 访问差不多吧? 先是找到led对应的地址,然后再看DSP怎么来操作这 ...

那个厂家的   帮你找找代码和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厂家的   帮你找找代码和相关资料

嗯,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