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经常自动闪烁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3-12-26):
(无正文)

网友A:
估计是电源问题,建议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B:
什么电器的LED灯,(手机?充电宝?平板电脑?)尽量说清楚吧,不然没人答得上来。

网友C(2014-02-07):
十有**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十有**是电源的问题。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E:
外围电路或许有影响吧

网友F:
直接拿个电流探头测量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