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个led用几v能点亮?

楼主(2013-12-26):
这个单个led用几v能点亮 3v 8v都试过 只是有点红.图。

网友A:
这个要看电路是怎么样连接的,几并几串?

网友B:
单个3V,串联并联自己计算

网友C:
**,吓我一点,麻烦把单个去了好不好。
还有就是,你的地面砖亮爆了;P!

LED的点亮电压要看发光颜色、和发光流明以及工作环境等等。
你这种“目测”单个灯选用2.4--3V就可以

具体要全部点亮,得看电路的连接方式,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几串几并”
串联按倍数增加电压,并联适当增大电流。

祝你好运。
顺便问一下,你弄这么多的LED想干嘛??照明、装饰还是做广告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