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LPC3250 SLC问题

楼主(2013-12-26):
今天搞了一天的SLC NAND控制器,就是用不了这个SLC
用MLC可以正常用。但是在用SLC时,往SLC_CMD寄存器中写数据,比如0xff复位命令时,
内核就进入DATA_ABORT异常,这是为什么呢?
外挂的NAND FLASH是K9F1208,是SLC型的FLASH。我参考了UBOOT和S1L两种LOADER的做法。
UBOOT使用的是SLC控制口,S1L LOADER使用的是MLC控制口。
它们两种都能读取NAND中的数据,但我写的就遇到了进数据异常的问题。
是不是SLC在初始化时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数据手册上也没提到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啊

网友A:
解决了就共享一下吗!

楼主:
好吧,共享一下吧。。。
DATA_ABORT,那些寄存器是我自己写的定义
#define slc_cmd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 xxxxxxxx)
看手册上说的是8bit的,或是16bit的,然后我就定义成unsigned char 和unsigned short型的
结果就出现这个异常了,全改成unsigned int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