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特触发器中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3-12-26):
请问,施密特触发器加的这两个二极管起什么作用呢?如何计算充放电时间?

网友A:
这是施密特触发器?

是脉宽可分别调整的方波发生器好吧。

额。。是,应该是震荡器

网友B:
楼上说得对,是振荡不是施密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施密特触发器?

是脉宽可分别调整的方波发生器好吧。

二极管控制 ON 和 OFF 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控制 ON 和 OFF 的时间,

可以具体说说怎么实现吗?

网友D:
分别控制电容的充放电回路
充电回路和放电回路的参数不一样,控制输出高低电平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别控制电容的充放电回路
充电回路和放电回路的参数不一样,控制输出高低电平时间 ...

请问,该时间怎么计算呢?

网友B:
时间常数近似计算:充电R1C2,放电R2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