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PLC通信问题

楼主(2013-12-26):
想做一个多单片机与PLC通讯程序,不知道要怎样写

网友A:
看楼主的标题是要用RS485总线。
那么单片机和PLC侧都需要设计一个RS485总线的接口电路,或者买现成的TTL转RS485的转换器。然后PLC单片机分别进行UART软件开发

网友B:
要先了解通信协议,一般可能是MODBUS

网友C:
PLC一般为RS485通讯接口。PLC一般支持modbus,还可以自己编协议。
因此单片机也要做成RS485。
协议自己定,简单的不需要校验。难的话就用modbus吧,网上一堆

网友D:
这个网上应该很多例子吧

网友E:
这个应该也不是多难的问题的,主要就是把通讯协议的同意啦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