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家看看我的电源为什么会出问题?

楼主(2013-12-26):
这是我设计的一个线性电源, 输入范围 30~40V, 输出24V.
用于驱动电机的电路供电, 最大输出电流1A.
功率管装有很大的散热器.
电路测试和功能试验均表现正常.
但是在用户那边, 不定时的会损害, 弄不清什么原因, 请大家帮忙分析.

网友A:
这几个三极管可能选择的不合适,功率低,是不是三极管有烧毁的?

网友B:
这电源电路看起来还是蛮复杂的啊,,,:L

网友C:
是不是因为管子选的功率有点偏低   导致的   楼主   这个  可能是因为管子长期工作  由于散热问题导致的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这个  电路  本身是没有问题    由于没有保护电路   在工业现场   各种复杂的环境导致的   这个   也有可能

网友D(2014-12-22):
看样子, 这是个比较巧妙的电路. 左边的电压基准和右边的电源反馈, 通过左边的三极管作比较, 控制调整管做线性电源.
电压基准, 电路反馈都是满足负反馈条件, 所以测试功能应该能够正常.
不知道发生故障的现象是什么, 我觉得电路是不是有个风险, 负载端如果有高的尖峰过来, 两个电压比较管可能遇到大的 BE 反向电压导致损坏, 应该考虑增加这方面的保护, 或者反馈比较电压上增加高频电容做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