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帮看两个简单的电路图

楼主(2013-12-26):
两张图都来自《实用电子元器件与电路基础 第二版》的P318
第一张图,要想实现正负的削减,是不是要“分别”给以正负电压V?如果不是,要怎么分析?
第二张图,不明白为什么可以实现直流恢复?
两张图对应的文字描述见下图。我看了还是不懂,请赐教!

网友A:
这两个电路基本没问题,自己再琢磨琢磨

网友B:
第一个图,画的有问题,看不懂哪里输入哪里输出。
第二个图,直流恢复,其实就是钳位的意思,自己分析一下电容和二极管的充放电。

网友C:
第一张图是错的吧? 我觉得它无法得到右边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图是错的吧? 我觉得它无法得到右边的波形.

要分别用正负两个参考电源:

这正是我之前困惑的地方,现在用仿真软件验证了

网友A:
这本书不是很认真讲究,属于幼稚科普级,至少国人应这么看
楼主认真态度恰好与之相反,如此可找出书中诸多瑕疵

没细看领会楼主头一句
咱看书的原意就是一个可变电压源

网友D:
这两个电路没有问题,只是没有标电压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