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书上讲的是不是有错?

楼主(2013-12-26):
来自《实用电子元器件与电路基础》P317
图中,二极管D1、D2的保护作用是不是写的不对?还是我没看懂?
我的理解是:在输入5V的瞬间,三极管开通,线圈两端出现上正下负的感应电动势,但是此时感应电动势所产生的电流根本无处泄放。在输入突然变成0V的瞬间,线圈两端出现上负下正的感应电动势,此时三极管断开,感应电动势所产生的电流可以通过D2释放,而不会损坏三极管。所以,我对电路的理解是D2保护了继电器,也保护了三极管,而D1在这里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请问,是我哪里想错了吗?

网友A:
这本书讲得不是很细致,尤其是D1
D2保护管子没错,但很少认为涉及继电器
D1一般没作用,可忽略
“此时感应电动势所产生的电流根本无处泄放”的表述不太妥

网友B:
D1是阻尼管,减少残留自感形成的振荡。

网友A:
嗯。由于D2的存在,应当认为“逆程发生能量消耗殆尽”,不能再形成震荡或极弱
类似问题这个贴也有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660726&pid=3752742&fromuid=471730

网友C:
撸主理解正确,这个写书的没用示波器等设备实测拍脑袋胡说八道。D1鸟用没有,D2保护的是三极管,根本不是什么继电器。

网友D:
现在编书的人基本太多不经过自己实践。照抄版的来到了出版社。

网友E:
卖废纸吧。

网友F:
哎,是的呢,LZ分析正确。

网友G:
在输入5V的瞬间,三极管开通,线圈两端出现上正下负的感应电动势,此时感应电动势所产生的电流从线圈上端通过+12V电源到地,也就是D1的阳极回到线圈下端,D1保护三极管。通常这样负过冲被+12V电源吸收危害较正过冲小,所以在继电器驱动电路中不见D1的踪影。可是在高压大电流电感负载的开关电路D1是必须的。例如显像管行输出电路、大功率电机驱动电路,等等必须加D1。而且还要另外增加过冲吸收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在输入5V的瞬间,三极管开通,线圈两端出现上正下负的感应电动势,此时感应电动势所产生的电流从线圈上端通 ...

“在输入5V的瞬间”,电流视为0+,谁都不用保护。何况稳态时,继电器工作电流就该由BJT承担,也不需保护
即便高压大电流也不见得需要。譬如行扫电路,D1只为形成扫描前半正程的主力而已

网友H:
D1为续流(响应速度),D2吸收反电势(保护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本书讲得不是很细致,尤其是D1
D2保护管子没错,但很少认为涉及继电器
D1一般没作用,可忽略

“此时感应电动势所产生的电流根本无处泄放”这句话哪里不妥了?请明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时感应电动势所产生的电流根本无处泄放”这句话哪里不妥了?请明示 ...

咱从未见过这种讲法,这种说法不合乎原理,杜撰性概念

楼主:
咳咳咳。。楼主我来说几句哈!首先,按照书上所述,D2是有保护继电器的作用的。相应的文字叙述如下图:

然后呢,我觉得10楼的大哥讲得最有道理,电源和地并不是绝对地断开的,电流也可以从+V到GND。我们先假设这样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D1和D2就都起到了保护作用,D1是保护三极管,D2是既保护三极管,又保护继电器。注意是“既,又”。但是我们再来看看老美编的书的原话:

D1是保护了三极管没错,但是书上却说是在关断时D1起保护三极管的作用,这是不是就不对了呢?关断时,是D2在起保护三极管的作用(兼保护继电器)。而D1是在开通时起保护三极管的作用(如10楼大哥所说!),也就是文中所说的“这个设计也消除了在晶体管接通时所产生的脉冲。”

如果上面的分析没有错的话,那我么来总结一下:D1时消除了接通时产生的正脉冲,而D2消除了关断时的负脉冲。所以下面的图是不是也错了:图中D1消除了负脉冲,D2消除了正脉冲。正好和“真理相反”?

所以通过以上分析,老美在文字和图片上都正好弄反了?没仔细看的人就以为他讲的没错。。不过毕竟是老美写的书,咱们要慎重对待!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输入5V的瞬间,三极管开通,线圈两端出现上正下负的感应电动势,此时感应电动势所产生的电流从线圈上端通 ...

请看看16楼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从未见过这种讲法,这种说法不合乎原理,杜撰性概念

请再看看16楼的回复

网友A(点评):
你可以再多看看2楼回复

楼主:
还有人要来发表一下意见吗?顶上去!

网友I:
三极管开通,线圈两端出现上正下负的感应电动势,但是这个电动势不会超过电源电压,所以不用考虑开通时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咳咳咳。。楼主我来说几句哈!首先,按照书上所述,D2是有保护继电器的作用的。相应的文字叙述如下图:

D1时消除了接通时产生的正脉冲,而D2消除了关断时的负脉冲:
D1是接通时续流,D2是关断时吸收反电势(保护三极管)

网友A:
这些书都属于“兴趣引导级”,犯不上学术深究,更不能技术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三极管开通,线圈两端出现上正下负的感应电动势,但是这个电动势不会超过电源电压,所以不用考虑开通时的问 ...

感应电动势不是会很大的嘛。。为什么不会超过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D1时消除了接通时产生的正脉冲,而D2消除了关断时的负脉冲:
D1是接通时续流,D2是关断时吸收反电势(保 ...

这就是我所想的,总结得很精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书都属于“兴趣引导级”,犯不上学术深究,更不能技术应用

那你推荐几本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接入D2时关断时吸收反电势,抑制了集射正向(Vce)及逆向电压(Vec),此时D1无作用;
如果元件Vce够高或者沒接 ...

不好意思。。大哥你讲的我只能看懂20%。。换一本不知道换哪本。。你有好的可以推荐给我吗

网友E:
接通时本来就不会产生振铃,他一开始就弄错了。

网友E:
他说的保护继电器,那也是胡说。继电器线圈通常不需要考虑耐压值,只要考虑电流不超额就可以。如果没有吸收元件,那么一定是开关管被击穿,继电器不会出现耐压问题。需要保护的总是三极管。

网友K:
开通时感应电动势小于等于电源电压。就是不知线圈关断后能形成震荡不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他说的保护继电器,那也是胡说。继电器线圈通常不需要考虑耐压值,只要考虑电流不超额就可以。如果没有吸收 ...

呵呵,想当然瞎说八道的书、杂志等多了去了,害了那些起步不是很长的求知者,我也是从这个过程中过来的,在20年前就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将来...不知道会怎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他说的保护继电器,那也是胡说。继电器线圈通常不需要考虑耐压值,只要考虑电流不超额就可以。如果没有吸收 ...

诚然,它可以说“保护继电器”
因为从原理上讲,不确定的toff和寄生参数,可以任意想象反向电势大小:1000,2000,10kV---
然而,常见cb结总比电磁线耐压低得多,所以通常“需要保护的总是三极管”

这类书算不上教材级别,只是为了提高初学者兴趣而已
它一点也没有认真的学术态度,无须跟它一般见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推荐几本我看看

你随便找本国家级推荐教材
手头尚有准文物一件,也有年头没动过了,都发霉了

网友A:
大湿半夜**叫
难道国内之外设计BJT驱动继电器都是D1+D2+R+C的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L:
本质就是减小一半的LRC震荡。

因为这里的R很小。LC电路几乎是必振荡的。

你来讨论这个振铃居然都不提一提分布电容啥的。。。。。。。。

网友A:
大湿,国内之外设置RC回路,难道就是为了上下电震荡?请举个国内之外异样的继电器驱动来瞧瞧
人家明说是美国,那个陵墓才是日本货

网友A:
就说主题:分立bjt驱动小继电器吧

网友M:
我也没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