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直流无刷电机PWM输入频率问题

楼主(2013-12-26):
本菜鸟刚接触无刷电机,驱动用的是现成的,我在想是用PWM来调节转速的,那么PWM的频率是如何确定的呢?看有人说PWM频率经验设置为 电机最大频率的10倍。。。求大虾指导下

楼主:
额,杂木人类,求解释啊

网友A:
PWM频率设定有很大的灵活性,频率高电机转动更平稳,至少是电机最大频率的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频率设定有很大的灵活性,频率高电机转动更平稳,至少是电机最大频率的10倍
...

恩恩,好的,谢谢回答。

网友B(2014-03-19):
一般无刷电机PWM频率在25KHZ,太低会听得到频率的声音。太高人增加成本。

网友C(2014-10-20):
你的频率设在多少了?我的20KHZ 但是MOS管发热严重

网友C:
我的QQ 2927421514  我也在做这个  希望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D:
10K左右即可,太大功率管开关损耗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0K左右即可,太大功率管开关损耗大

:loveliness:
散热够的话也没啥问题的,我现在用的30多K;
100W无刷电机加上减速机后,500KG的负载,驱动器根本不发热;

网友F:
驱动频率高点会好一点,我试过30-50K左右的频率,没什么问题。
发热严重是不是MOS管前级推动不足?或者没有设死区,或者频率不够高,就这么几个了
欢迎交流QQ570733482

网友G:
电动车马达有用10k、15k的,有的电摩甚至会用10K以下的频率;外面卖的通用伺服好多都在20k以上,以前用过的几款有33k,40k的。

网友H:
感量低的开关频率大些就好些,感量高的开关频率可以小一些,电动车一般是15-16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