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探索套件】实验二:systick

楼主(2013-12-26):
实验平台:STM32F030探索套件开发板
时       间:2013-12-26
/* Includes ----------------------------*/
#include "led.h"
#include "stm32f0xx.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led.h"

/***************************************
* º¯ÊýÃèÊö£ºÖ÷º¯Êý
* ÊäÈë²ÎÊý£ºNo
* ·µ »Ø Öµ£ºNo
* ˵ Ã÷£º
* Ð޸ļǼ£º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ϵͳ³õʼ»¯
LED_Init(); //LEDµÆ³õʼ»¯
Systick_Init(); //µÎ´ðʱÖÓ³õʼ»¯
while(1)
{
LED_Open(); //LEDÁÁ
Delay_ms(1000);
LED_Close(); //LEDÃð
Delay_ms(1000);
}
}

   有什么办法可以把MDK中的中文,复制到其他的地方显示不是乱码么?

楼主:
图片这么大。。。

网友A:
这乱码应该很好解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乱码应该很好解决吧

请指点,直接复制就会乱码。貌似是MDK 4.7的一个缺点么?

网友B:
请教一下,我烧不尽程序 ,说是 NO JLINK DEVICE FOUND  这个不是ST LINGK吗  和 jlink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C:
在编译器的option设置里设置成STLINK调试,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我烧不尽程序 ,说是 NO JLINK DEVICE FOUND  这个不是ST LINGK吗  和 jlink有什么关系啊 [em:6: ...

在编译器的option设置里设置成STLINK调试,希望能帮到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我烧不尽程序 ,说是 NO JLINK DEVICE FOUND  这个不是ST LINGK吗  和 jlink有什么关系啊 [em:6: ...

不是jlink烧录,可以看我前面的几篇**,要先安装驱动

网友B:
哦,发现问题了,但是 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发现问题了,但是 怎么解决呢?

你安装驱动了么?或者没有安装成功   请查看http://qfv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6&extra=page%3D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编译器的option设置里设置成STLINK调试,希望能帮到楼主

哦,发现问题了,但是 怎么解决呢?  显示 No ST-LINK DETECTED

网友B:
驱动安装是成功的,下载的时候还是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安装是成功的,下载的时候还是显示

不是选额jlink啊  是STLink 哦

网友B:
感谢大家  已解决  这项 忘改 ST-LINK 了  谢谢

网友D:
关于MDK乱码以前我回答过。一个设置问题。你搜索下。

网友E:
Edit -> Configuration
然后Editor选项卡,Encoding选择为Chinese GB2312   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Edit -> Configuration
然后Editor选项卡,Encoding选择为Chinese GB2312   就OK了

:handshake   谢谢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MDK乱码以前我回答过。一个设置问题。你搜索下。

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样的

:handshake

网友G:
你需要到ST去下载STLINK的驱动,如果驱动安装成功,在Debug--settings 页面会显示STLINK的信息。

网友H(2016-06-23):
新手学习下,楼主能把整个程序发我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