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如何切换两个电源

楼主(2013-12-26):
有2个单独的5V电源要给单片机供电,两个电源不是共地。为电源1和电源2
电源2是由电池经过DCDC来的。应该是一直接到单片机供电,就是怕现在电池一点电都没有放不出电了。
所以现在充电时候由充电器的初级分压后用7805给弄个电源1 。正常都是电源2供电。假如没电了。需要电源1供电。才能启动单片机输出PWM来控制充电器。这样电池有电了,就可以切换了。不用电源1 。
请问该怎么设计切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

有2个单独的5V电源要给单片机供电,两个电源不是共地。为电源1和电源2
电源2是由电池经过DCDC来的。应该是一直接到单片机供电。

但是极端情况是电池没电了,电源2就不能给单片机供电,那么给电池充电时候是有单片机输出PWM控制充电器输出。所以现在要给单片机供电。就用充电器初级来供电。

所以现在充电时候由充电器的初级分压后用7805给弄个电源1 。正常都是电源2供电。假如没电了。需要电源1供电。才能启动单片机输出PWM来控制充电器。这样电池有电了,就可以切换了。不用电源1 。
请问该怎么设计切换了

网友B:
220V~(受光耦控制)---> 5V(和)4.2V(充电);(电源1)

3.7V--> 5V: (电源2)加检测驱动光耦

网友C:
电源1由220V市电而来吗?需要智能检测到他没电了吗。如果不需要当他没电的时候安装一个开关切换过来不就行啦。

网友D:
新来的,你的这个问题可以设计个互锁电路,优先级是电源1,当电源1没电时,或者低了时,电源2才能工作。

网友E:
从充电器入手比较好,电池研究明白这个就明白了。检测是必须的,电池没电就彻底挂了。

网友F:
没有那么复杂。下图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那么复杂。下图就可以了。

现在是这两个电源不是共地的,他们能接在一起吗?
电源1 是充电器(开关电源做的)初级得到的。电源2 是次级输出加到电池上 。电池在DCDC后而来。
他们不共地,能接在一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充电器入手比较好,电池研究明白这个就明白了。检测是必须的,电池没电就彻底挂了。 ...

你说的是什么个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1由220V市电而来吗?需要智能检测到他没电了吗。如果不需要当他没电的时候安装一个开关切换过来不就行 ...

电源1 是220V市电而来。不用智能检测。
我想的是如果有充电器插上那么就电源1和电源2一起供电。(当然电源2 没电是电源1 供电)
然后单片机输出PWM控制开始充电,电池2 就有电了,然后切断电源1 。
现在主要是电源1是市电而来(充电器初级部分)。电源2 是充电器次级输出加在电池上DCDC而来。
他们不共地。我不知道能不能接在一起。主要是不能使用开关。要智能

网友G:
我晕 还有这么奇怪的用法 电源1为啥一定要接到市电那里?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这两个电源不是共地的,他们能接在一起吗?
电源1 是充电器(开关电源做的)初级得到的。电源2 是 ...

充电器电源与电池电源的地完全可以接在一起。难道有什么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充电器电源与电池电源的地完全可以接在一起。难道有什么疑惑?

充电器是用反激开关电源做的。初级和次级是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晕 还有这么奇怪的用法 电源1为啥一定要接到市电那里?

主要是怕电池放久了,一点点电都放不出来。而充电器初级插上电是有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7805给弄个电源1 之时让电源2电池充电就可以了。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哦

楼主:
有没有人来帮忙看看啊

网友I:
我不会啊

网友J:
参看13楼(8楼),那两个二极管可以防止两路供电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参看13楼(8楼),那两个二极管可以防止两路供电干扰

不共地的两个电源地可以接在一起吗??

网友A:
楼主坚贞不懈。不共地怎么用

网友K:
我真的很认真的看了三遍,但是还是没看懂。是我语文太差吗?

谁能跟我解释下这句话:那么给电池充电时候是有单片机输出PWM控制充电器输出。

我的理解:正常情况电池供电,当电池充电的时候,用市电供电。。。。。是这么个意思吗?那电池没电的时候呢?那就是真的没电了,其实有市电的时候完全可以用电池供电,有市电充电,电池肯定有电,大家好,我是达文西。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真的很认真的看了三遍,但是还是没看懂。是我语文太差吗?

谁能跟我解释下这句话:那么给电池充电时候是 ...

打错一个字、那么给电池充电时候是  由 单片机输出PWM控制充电器输出。

不是那意思,意思是:长时间不用电池,电池放不出点了。也就是启动不到单片机,那么也就无法控制PWM进而控制充电器。而充电器初级师接在市电上,所以想用这儿的电来启动单片机,只要开始充电,那么就可以不用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充电器是用反激开关电源做的。初级和次级是隔离的。

8楼的方法简单实用,电源1和电源2的地接在一起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8楼的方法简单实用,电源1和电源2的地接在一起没问题的~

会不会有安全隐患啊。。如果两个地有压差

网友L: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有安全隐患啊。。如果两个地有压差

不会的 放心用吧~

网友M:
注意13L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M:
注意13L的建议

我看了他的建议。但是。一个是从充电器初级出来,另外一个是次级出来。他们之间有个变压器隔离。
是不共地的。
我是担心那么接了会有安全隐患。他说那个我感觉如果都是次级应该可以。
你有什么建议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