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技术交流] 四轴电机控制求助?烈火大哥,帮哈忙啊....

楼主(2013-12-26):
         最近看到很多论坛都有四轴的版块,于是也想捣鼓。苦于玩大四轴,成本太高,于是将目光投向了小四轴。
       打烊了块PCB,SMT32F103CBT6+MPU6050,没有加电子罗盘。PS:画板之前没对具体的姿态算法和电机控制算法了解过,我的想法是,我只需要机子前进,后退,左右倾斜,至于偏航,按照板子的体坐标来定左右偏航,于是觉得也不需要电子罗盘。
         板子上周星期五到,然后焊板。星期六花了一天时间对四元数,欧拉角,互补滤波,卡尔曼滤波,进行了解,结果基本上是边看边忘。看完后,只晓得有那么个东东,对于理论之上的理解甚之又少。于是乎,我发现之前把问题想得有点简单化了,星期天看到论坛上关于MPU6050的DMP运动库,发现这个对我来说稍微捷径些。于是参照***上的一些帖子,把DMP移植到了板子上,姿态角出来了,还算稳定。
       接下来该是根据姿态角,控制四路电机的PWM值了。了解到,基本上都是用PID控制,看了《圆点小博士》的四轴开源代码,都加了电子罗盘,没有用DMP库,电机控制也是采用PID,没怎么理解他们的写法。
      由于我的没有电子罗盘,所以yaw偏航在上电后是一直从0开始增长到一个值后稳定下来,每次稳定的值也不一样。我想知道,这种情况下,怎样根据pitch和roll来用PID来控制电机勒?
      菜鸟一只,望各位前辈批评,指正,帮助,慷慨解答一下我的疑问,非常感谢!谢谢.....

网友A:
我的小四轴还没开始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四轴还没开始玩

版主大人,对我的提问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求指教!

网友B:
---看了《XX小博士》的四轴开源代码,都加了电子罗盘。

电子罗盘在小四轴上面压根一点用都没有,能用电子罗盘的人估计世上少有。原先我折腾过N天,反正我水平不够,没能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XX小博士》的四轴开源代码,都加了电子罗盘。

电子罗盘在小四轴上面压根一点用都没有,能用 ...

嗯,就是,我也是觉得完全没必要用电子罗盘,烈火大哥,能讲一下只用pitch,roll控制四路电机的PWM思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就是,我也是觉得完全没必要用电子罗盘,烈火大哥,能讲一下只用pitch,roll控制四路电机的PWM思路吗 ...

经典的PID就行,要注意X模式和+字模式,具体参考我上传的crazyfile的源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典的PID就行,要注意X模式和+字模式,具体参考我上传的crazyfile的源码吧。 ...

嗯,空了继续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典的PID就行,要注意X模式和+字模式,具体参考我上传的crazyfile的源码吧。 ...

刚才写了哈PID,我的想法是,pitch和roll分别做PID调节;悬停的时候pitch和roll的希望值为0;如果这时让飞机前进,令pitch的期望值为20°,roll的期望值为0°,进行PID运算。PID运算输出的稳定值也是pitch=20°,roll=0°。我的疑惑是,在飞机执行前进动作前是出于悬停状态,这时他有个油门值。在收到前进命令后(X模式),前两个电机的油门值因该是在悬停的油门值基础上做减法,但是PID对pitch运算最终输出的稳定值是角度期望值,怎样将pitch和roll的PID输出值与当前悬停油门值联系起来勒?那个crazyfile,没找到他更新PWM值在哪个地方。

网友C(2014-01-30):
学习中,虽然用过pid,但是还没自己写过,自动控制的书上的理论有点。。。。晕。。。。

网友D:
关注这贴,刚开始研究4轴先关知识

网友E(2014-03-04):
MARK。LZ谈谈搞到什么程度了。让俺后来者长点经验。

网友F:
楼主,能不能加你好友?

楼主:
引用 网友E:
MARK。LZ谈谈搞到什么程度了。让俺后来者长点经验。

:L不好意思,当时就是调了哈程序,移植了哈MPU6050的DMP库,读出了姿态角,控制那块的程序哈没写,然后上班上着上着,就把它搞忘了。现在还放在那儿得....

网友G:
MARK!! 我也准备做。。板子还没到。 在准备传感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MARK!! 我也准备做。。板子还没到。 在准备传感器中。

嗯,加油!

网友H(2014-10-26):
楼主大哥,我姿态角还没搞出来,你说的那个“移植了哈MPU6050的DMP库,读出了姿态角”能不能给小弟也试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写了哈PID,我的想法是,pitch和roll分别做PID调节;悬停的时候pitch和roll的希望值为0;如果这时让 ...

这个问题我也迷茫了,现在我的方案和你基本一致。pid输出一个角度值,但是调节pwm是调节占空比,这两个相结合的对应关系,我听网上的一个人说是按照一定比例对应,这个比例是慢慢调出来的。不知道楼主搞定没有。还有一个不懂得就是那个pid的期望角度和遥控器电位值的对应关系是怎样的额?比如我的roll电位处于中间点位是不是就是代表我的roll的期望值为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