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如何进行低功耗硬件电路设计

楼主(2013-12-26):
如何进行低功耗硬件电路设计

by 灰小子(dirtwillfly)

说到如何低功耗设计,大家肯定第一时间想到MSP430。是的,msp430的特长就是进行低功耗。使用这片芯片,能使得产品的大脑——微控制器的功耗更低。然后哪?然后,有的同学说就没有了。也有的同学会说,要在不进行处理事情的时候进入低功耗状态,在需要处理事情的时候唤醒msp430。
但是,进行这样的处理就能得到低功耗的产品或设计了吗?
前段时间,看到一个网友在论坛问,为什么我使用了msp430进行设计,不操作时也进入了低功耗状态,功耗怎么还那么高啊?让我实在不无语。
一个产品的低功耗设计,并不仅仅只是采用一个低功耗的MCU就能解决的问题。产品的低功耗,不久取决于MCU的低功耗,也取决于低功耗的外围硬件电路。
一、低功耗系统的电源电路
在常见的开发板中,广泛采用了78XX、LM1117等系列三端稳压器,但这些稳压芯片却并不适合进行低功耗产品设计。低功耗设计若要进行稳压电路设计,必须采用低功耗的LDO,如TI的TPS797系列,自身功耗仅1.2uA。
对于采用1.5V电池供电的产品,就要采用低功耗的升压电路。如TI的TPS6030X采用电荷泵结构,增加几个外接电容能够在0.9~1.8V输入电压范围内保证3V或3.3V稳压输出,自身功耗只有65uA。并且带有开关脚EN,EN接低电平时输出关闭,功耗下降到1uA以下。
对于在电池不同的电压时,分别要进行升压或者降压的电路,可以使用低功耗的升降压稳压电路,如TI的TPS630,可以在1.8V~5.5V电压范围内,稳定地输出3.3V电压。当然,这种电路比低功耗LDO的功耗要略高,它静态功耗为30~50uA。
另外,当产品不需要一直待机时,可以采用受程序控制进行断电的电源开关电路。让产品在不使用时自动断电,从而功耗更低。
二、外部电路的电源管理
采用带关断功能的器件。对于不需要一直工作的当外围器件,当不工作时,尽量关断该部分电源,以达到更低的功耗。对某些没有关断管脚的电路,可以采用MOS管、CMOS驱动器等电路实现电源开关,对局部的电路进行电源管理。
当然,如果能采用零功耗的外围电路就是更理想的了。
三、避免IO口漏电流
当外围电路没有电源时,IO口仍然可能会是潜在的电源输出。所以当外围电路断电后,IO状态应设置为输入状态或者输出低电平状态,避免漏电流。
四、低功耗的信号调理电路
对于各种传感器,大量信号调理电路被采用。而非常多的经典的信号调理电路却并没有考虑功耗问题。对于低功耗产品设计,应该采用低功耗的信号调理电路。比如采用低功耗运放,TLV2241等每运放功耗仅1uA。低功耗的同向放大器或反向放大器,低功耗的I/V变换电路,低功耗的仪表放大器等等

(转帖请注明转自https://bbs.21ic.com/icview-665830-1-1.html

楼主:
先写这么多吧,明天再补充补充。期待那个工具大奖

网友A:
在常见的开发板中,广泛采用了78XX、LM1117等系列三端稳压器,但这些稳压芯片却并不适合进行低功耗产品设计。低功耗设计若要进行稳压电路设计,必须采用低功耗的LDO,如TI的TPS797系列,自身功耗仅1.2uA。

网友A:
对于采用1.5V电池供电的产品,就要采用低功耗的升压电路。如TI的TPS6030X采用电荷泵结构,增加几个外接电容能够在0.9~1.8V输入电压范围内保证3V或3.3V稳压输出,自身功耗只有65uA。并且带有开关脚EN,EN接低电平时输出关闭,功耗下降到1uA以下。

网友A:
对于在电池不同的电压时,分别要进行升压或者降压的电路,可以使用低功耗的升降压稳压电路,如TI的TPS630,可以在1.8V~5.5V电压范围内,稳定地输出3.3V电压。当然,这种电路比低功耗LDO的功耗要略高,它静态功耗为30~50uA。

网友A:
对于不需要一直工作的当外围器件,当不工作时,尽量关断该部分电源,以达到更低的功耗。

网友A:
外围电路断电后,IO状态应设置为输入状态或者输出低电平状态,避免漏电流。

网友A:
非常好的经验分享的啊,谢谢楼主了,上边这些非常重要的,我都记下的啦

网友B:
斑竹不要跟我们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的经验分享的啊,谢谢楼主了,上边这些非常重要的,我都记下的啦

只要有用就好,我就没白写: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斑竹不要跟我们抢啊

机会面前,人人平等:lol

网友C:
相当棒!超级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版主的。

:lol:handshake谢谢支持

网友E:
我觉得这是一篇大**, 单凭个人可能不容易写全.
应该发动群众, 欢迎大家参与, 提供各自的经验体会, 一起来完成这篇**
最后可以请版主统稿, 总结完成整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这是一篇大**, 单凭个人可能不容易写全.
应该发动群众, 欢迎大家参与, 提供各自的经验体会, 一起来 ...

:handshake是哦,本来还想陆续完善这个帖子的,但要做的太多,就犯懒了:$

楼主:
另外,低功耗问题是个科技发展过程不变的话题,随着科技的进步,功耗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欢迎大家都来发表自己的经验体会,甚至于实例,一起来探讨这个永恒的话题

网友F:
先给孙大哥补充一条吧,就是信号调理电路的电压基准源,这个是我在开发过程中遇到的情况,如果参考LM4040-2.5的典型设计,采用典型值20欧姆电阻串接在电源和基准之间,电流是很大的,但是电阻值调大的话经过验证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所以并不会使产品性能下降,

这条当做补充信号调理电路的部分吧,不过俺的语句组织能力不行

网友G:
经验之谈,顶起!在实际的电路中,我如何才可以准确的知道我的器件到底消耗了多了电量呢,如何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经验之谈,顶起!在实际的电路中,我如何才可以准确的知道我的器件到底消耗了多了电量呢,如何测量 ...

可以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587006-1-1.html
对某个外围电路功耗的测量,可以分别测量使用该电路和不使用该电路的功耗,相减得出(外围电路的设计要尽量带有关短功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先给孙大哥补充一条吧,就是信号调理电路的电压基准源,这个是我在开发过程中遇到的情况,如果参考LM4040-2 ...

ISL21080

网友I:
原来你是冲着奖品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原来你是冲着奖品来的啊

我正需要一套方便携带的工具

网友J:
我的思路和版主的思路一样呢!最近在弄一个电池供电的基于430的一个传感器!正好也用到了你提到的TPS系列的电荷泵!不错!支持!

网友K:
低功耗设计的最大难点就是如何控制外围电路、模块的电源管理

网友L:
楼主分享的这些资料都是在哪里找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分享的这些资料都是在哪里找来的啊

有从网上看的,也有自己总结的

网友M:
支持版主!TI的产品非常给力!比如TPS54360 TPS54229E,TPS54331,LM系列的产品都非常好用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正需要一套方便携带的工具

我也需要我也需要啊啊啊啊

网友N:
顶顶 很棒的构想 不知实现了没?

网友O:
低功耗现在真的是非常有必要进行了

网友P:
很有收获,很有帮助,谢谢分享呀!!!!

网友Q:
版主总结的很到位,我补充一条,休眠前把不用的功能关掉

网友R:
斑竹很牛的。

网友S:
复制粘贴果断走起
谢了分享

网友T:
硬件电路中的上拉电阻在满足性能的前提下,尽量用弱上拉。

网友U:
很不错的经验分享

网友V:
很好,我最近也在纠结功耗的问题,已经做了好多组的电源和开关,都开始心虚了。看到这个帖子我就放心多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W:
顶起

很不错的经验分享

网友X:
平时只是有点意识到了,没形成自己的指导理论
顶起:)

网友Y:
有用,但是不同的芯片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比如IO口外围电路设计,门道我觉得挺多的,必须看IO口内部电路是什么样子的,有些芯片有三态门。比如CC2530,但是官方资料却建议:1.上拉且设置为通用IO输入2.通用IO输出。
原文如下:
One  way  to  do  this  is  to  leave  the  pin unconnected and configure the pin as a general purpose I/O input with pull-up resistor. Alternatively the pin can be configured as a general purpose I/O output. In both cases the pin should not be connected directly to VDD or GND
in order to avoid excessive power consumption.
这个应该也是很有借鉴的吧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请教一下:有没有低功耗的降压DC-DC芯片推荐一下?

网友Z:
不错,值得一看

楼主(2014-02-06):
今天无意中发现我的帖子被转到其他论坛了,没注明21ic的链接和作者

网友AA(2014-05-03):
标记一下,学习了,谢谢!

网友AB(2014-09-27):
都写得很好。!楼主和 firstblood 都很给力,收藏

网友AC:
针对低功耗,每个人理解的不一样。同时每个项目要求的也不一样。大部分芯片厂商都号称自己的片子功耗多低。但不部分都是在休眠的时候,即使在运行时也大都是主频很低(32768)。就好像开卡车的人就觉得轿车的油耗低一样。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就像我们最近的一个4~20mA的变送器模块的功耗要求只有10mW.这才真正对低功耗提出了挑战。

网友AC:
正是有个这么低的功耗要求,我几乎把所有号称自己MCU功耗非常低的芯片都仔细研究了一下。都代表的是平均功耗,在某些应用里,MCU每隔一段时间才启动运行一次。继而进入休眠状态。所以平均功耗特别低。

网友AD(2014-11-18):
低功耗设计的其实蛀牙还是看电源控制设计的吧。

网友AD:
其他外围电路的也是需要多加注意的,合理优化是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额外的耗电de.

网友AE(2016-11-29):
踩一脚,留个脚印,方便查找

网友AF:
灰小子 好文

网友AG(2017-02-14):
我毕业论文就是低功耗相关,您的这篇帖子我就拿走了哈哈哈~~~不过我在参考文献中给你留了一个空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我毕业论文就是低功耗相关,您的这篇帖子我就拿走了哈哈哈~~~不过我在参考文献中给你留了一个空 ...

网友AH:
低功耗是不是也取决于外设。

网友AH:
选用一个DCDC电源比较好。

网友AI:
Ti的TPS782xx系列只有0.5uA的静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H:
低功耗是不是也取决于外设。

低功耗的外设,是低功耗产品设计很重要的部分

网友AG:
好像怪怪的哈哈哈本来想写灰小子,但是觉得比dirtwillfly看着还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G:
好像怪怪的哈哈哈本来想写灰小子,但是觉得比dirtwillfly看着还怪

允许你写我的姓名,已发你站内信

网友AJ:
使用低功耗的外设设备

网友AJ:
msp430可以使用低功耗模式。

网友AK:
使用低功耗的芯片。

网友AK:
在芯片不工作的时候,可以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AL(2019-01-10):
所有的IO口都要设置成输入或者固定高低电平吗?

网友AM:
以为其加上休眠模式。

网友AN:
现在有很多的低功耗的片子

网友AO:
提高主频反而会获取更多的休眠时间

网友AK:
软件优化很重要!

网友AP:
用开关电源模块电池供电

网友AQ:
MSP430系列的。

网友AR:
单片机的功耗与时钟频率成正比

网友AS:
低功耗是依托系统设计实现的

网友AT:
选用具有低功耗特性的单片机可以大大降低系统功耗。

网友:
低功耗的IC

网友AQ:
选用低功耗的MCU

网友AM:
可以触发外部中断使得单片机唤醒

网友AP:
开关电源模块节能成为设计工程师普遍关心的问题。

网友AN:
特别是在进入掉电模式之后

网友AK:
看门狗定时复位方法还可以

网友AO:
加一个微功耗的单片机来提供复位

网友:
要把整个电路都带入低功耗状态

网友AT:
考察一款单片机的低功耗特性。

网友AS:
充分调研各个器件的待机功耗/静态电流

网友AR:
在相同的时间内,频率高的单片机高、低电平转换的次数多,功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