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make config/menuconfig/oldconfig/xconfig/ 用法

楼主(2013-12-26):
如题,这几个LINUX命令是用来为编译做配置的吗,在执行此命令时出现“没有规则创建可以创建目标”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是不是少了什么文件,牛人点拨点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不明白?

网友A:
应该是缺少这些文件

网友B:
楼主是在编译什么文件时遇到的该问题? uboot,kernel,busybox还是其它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在编译什么文件时遇到的该问题? uboot,kernel,busybox还是其它文件?

kernal

网友C:
强烈向大家推荐一个好网站,[我要自学网],教程由在校老师录制,,有办公类、平 面设计类,室内设计类,机械设计类教程.....让你足不出门,都可以体现学校的专业教育!

网友B:
引用 楼主:
kernal

楼主是在windows环境下解压的kernel还是在Linux环境下解压的? 在windows下解压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windows的文件系统不支持kernel中的链接文件,会将其破换掉,导致拷贝至linux下的kernel编译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在windows环境下解压的kernel还是在Linux环境下解压的? 在windows下解压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因 ...

windows里虚拟机上的LINUX环境里面的,看资料这几个命令式配置文件的吧,不知道要不要安装什么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