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86放大电路,咪头感应到较高分贝的声音时,输出有噪声

楼主(2013-12-26):
LM386做了个音频放大电路,对小的声音进行放大,喇叭输出,效果还可以,噪声小。但如果用咪头对着较大声音进行放大时,喇叭出来的声音噪声较大,是否因为是因为声音饱和了,造成波形失真了呢,但看PDF说输出功率是1.25w的,还是386的3脚输入电压超出了它的范围?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供电电压搞高一点.另外滤波一定要做好哦.至于1.25W.一般都不能达到这个指标就失真了.还有输入过大的时候是会造成失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电压搞高一点.另外滤波一定要做好哦.至于1.25W.一般都不能达到这个指标就失真了.还有输入过大的时候是 ...

的确是电压的问题,把电压提高到9V,破音消失了,原本是5V的。至于滤波应该是做得比较好的,也做了一点接地,无输入时背景噪声听起来只是很小的沙沙声,应该算正常吧。

网友B:
饱和(削波)失真。

网友B:
可以考虑用带AGC的前置放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是电压的问题,把电压提高到9V,破音消失了,原本是5V的。至于滤波应该是做得比较好的,也做了一点接 ...

这是因为放大后的输出超过了他的极限削波失真可以通过增大电压来消除,但是一定要保证不要超过能承受的最大电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