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设计的PT100温控系统

楼主(2013-12-27):
    在本设计中,是以铂电阻PT100作为温度传感器,采用恒流测温的方法,通过单片机MSP430G2553进行控制,用放大器、单片机内部的A/D转换器进行温度信号的采集。另外,还设计了液晶5110显示电路,键盘控制电路,能实现对温度的显示。本设计采用了二线制铂电阻温度测量电路,通过对电路的设计,减小了测量电路及PT100自身的误差,使温控精度在0℃~100℃范围内达到±0.2℃。由于在实验室中恒流发生电路比较简单常用,而且电压信号采集简单、测量方便,所以本设计采用恒流源测电压方法实现热电阻和电压信号的对应关系。如下硬件电路图,恒流源电路通过稳压芯片产生恒定的5V电压加到运放正向端,根据虚断原理可以知道R1上将会产生的电流为5V/R1=5/5000=1mA的恒定电流,从而通过R2的电流为1mA(仿真时把R2看成传感器PT100,其电阻从100欧到138.5欧变化,既温度从0到100变化),然后把热敏电阻R2的阻值转换为电压信号UoUo=R2*1mA,最后通过仪用放大电路和减法器放大到适合单片机AD采样的电压。
    这也是那年在学校参加的TI赞助的省赛,采用的控制器就是TI的低功耗MCU,采用LCD5110液晶作为显示,目的是为了节约IO口,MSP430G2552的可用端口很少,整个设计思路是采用惠斯通电桥平衡,把PT100就当成是电桥的一臂,利用DIP算法控制PWM波的输出,已达到精确控制温度的目的。在设计时我们还采用EXEL表格来做数据矫正工作,具体的实现方法压缩包里面有说明

网友A:
不错,做个记号

网友B:
今年做的项目也涉及到了温控系统

楼主:
是什么赛事啊,其实每年就是那几个题目变化着,看谁有特点,创新能力强。在完全达到指标的基础上

网友C:
PT100与热敏电阻是什么关系啊

楼主:
你是说惠斯特电桥哪吗?哪里用的不是热敏电阻就是那种精度很高的电阻,淘宝有卖5毛钱到一块一个,基本原则原理:PT100接到电桥的一个桥臂上,当然这里的电阻你要算的非常精度达到四臂平衡的状态,也就是说两边的电阻成相等关系,通常取4.7K左右,你可以找一些惠斯特电桥的原理看看,后级采用的是放大电路,还有驱动电路,驱动电路的负载接的是大功率的水泥电阻,他要和PT100绑到一块这样方便测温,通过控制PWM的输出从而控制温度的变化。

网友D:
PT100就是热敏电阻吧

网友E:
温控系统学问可是挺多呢

网友F:
常用的功能 与君共勉

网友G:
想知道恒流测温是什么原理

网友H:
EXEL表格做校正工作是怎么回事呢,想请教一下楼主

网友I:
温控系统很常用 真心不错

网友J(2014-06-24):
楼主,能否给以一个MSP430G2553的最小系统原理图?谢谢!

网友K:
谢谢分享,下载下来好哈学习

网友L:
做个记号,以后慢慢学习

网友M:
本设计采用了二线制铂电阻温度测量电路,通过对电路的设计,减小了测量电路及PT100自身的误差,使温控精度在0℃~100℃范围内达到±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