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1616多功能点阵电子钟(开源)

楼主(2013-12-27):
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UzNjIwNDQ4/v.swf

STC12C5A60S2单片机制作的电子钟,这个学期刚学单片机,这个就是单片机的入门制作啦,陆陆续续的写了大半个学期,就变成这样了,有时间显示,一段文字显示(类似广告牌),日历(日期流动),秒表,倒计时,闹钟,最后一个是固件升级功能(免重新上电即可下载程序)。最初只是让一个LED点阵全亮,想想进步还是喜人的。以后就学STM32了:lol,所有工程文件全部给出(源代码),感兴趣的可以自行下载,可以自由使用,欢迎提出建议
下载地址: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UzNDE4fDFjODVlMjhjfDE3NjE5ODQ1NDd8MHw%3D

楼主:
v.youku.com/v_show/id_XNjUzNjIwNDQ4.html

网友A:
纯手工打造,不错不错。

网友B:
看来花了不少精力,值得赞一个

网友C:
楼主扫描显示屏用逐点扫描吧,亮度均匀还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扫描显示屏用逐点扫描吧,亮度均匀还省电

用的逐列扫描,直接给8位的端口赋值,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人!

不敢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花了不少精力,值得赞一个

呵呵,也没有,硬件花了两天吧,软件都是无聊时慢慢堆起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逐列扫描,直接给8位的端口赋值,方便

我就是建议你用逐点扫描,强推输出连驱动三极管都省了,效果比现在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建议你用逐点扫描,强推输出连驱动三极管都省了,效果比现在的好 ...

不会闪地厉害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敢当

第一次见过能用16*16做出这么花哨的东西,这个东西在大白天拿到室外清晰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会闪地厉害吧。。

一共16*16=256个点,我觉得逐点扫描每个点只能亮1/256的时间,不是亮度不高就是闪烁厉害了,虽然很省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扫描显示屏用逐点扫描吧,亮度均匀还省电

我很疑惑。。。这个除了逐点扫描还有其他办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见过能用16*16做出这么花哨的东西,这个东西在大白天拿到室外清晰度怎么样? ...

拿到室外就几乎看不清了,但是白天在室内还是能看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建议你用逐点扫描,强推输出连驱动三极管都省了,效果比现在的好 ...

一共16*16=256个点,我觉得逐点扫描每个点只能亮1/256的时间,不是亮度不高就是闪烁厉害了,虽然很省电,我这个也是用的强推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很疑惑。。。这个除了逐点扫描还有其他办法么?

逐列扫描,同时最多有8个点发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拿到室外就几乎看不清了,但是白天在室内还是能看清的

啊,我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点阵亮度不够。驱动上得费工夫,耗电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啊,我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点阵亮度不够。驱动上得费工夫,耗电就大了。 ...

呵呵,要是再加138 595驱动,就超出我的焊接能力了,焊接这个硬件最痛苦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逐列扫描,同时最多有8个点发光

其实都差不多了,点阵一般都可以算作是逐点的,只是行扫列扫不一样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要是再加138 595驱动,就超出我的焊接能力了,焊接这个硬件最痛苦了 ...

其实我就佩服你用洞洞板焊接的!还把单片机也集成进去了。我当时直接把单片机跟点阵板子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就佩服你用洞洞板焊接的!还把单片机也集成进去了。我当时直接把单片机跟点阵板子分开了。 ...

呵呵,单片机和点阵是分开的,用了两块洞洞板,之间用100欧姆电阻和导线连接起来的,用铜柱固定,现在后悔加了100欧姆电阻,没有它亮度会更高,你可以看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单片机和点阵是分开的,用了两块洞洞板,之间用100欧姆电阻和导线连接起来的,用铜柱固定,现在后 ...

你这100欧有好处,降低了亮度,同时也降低了功耗。在室内用这是好事。功耗低就可以考虑装电池。你学单片机多长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100欧有好处,降低了亮度,同时也降低了功耗。在室内用这是好事。功耗低就可以考虑装电池。你学单片 ...

这学期开始学的,功耗也不低,在两块洞洞板之间我放了一个废旧手机锂电池,可以充电的,亮度在软件方面可以控制,但是现在被硬件给限制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学期开始学的,功耗也不低,在两块洞洞板之间我放了一个废旧手机锂电池,可以充电的,亮度在软件方面可 ...

软件可以控制亮度?你的实现方式是什么?很期待跟你探究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可以控制亮度?你的实现方式是什么?很期待跟你探究这个问题

控制屏幕在单位时间内亮的时间,就可以控制亮度了;亮的时间越久亮度就越高;一秒钟让它亮半秒会闪,但是一毫秒让他亮半毫秒就显示稳定了,和pwm差不多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控制屏幕在单位时间内亮的时间,就可以控制亮度了;亮的时间越久亮度就越高;一秒钟让它亮半秒会闪,但是 ...

啊,用PWM的办法我试过。这种适用于全部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啊,用PWM的办法我试过。这种适用于全部调整?

我是说类似于pwm,例如先让屏幕全部扫描显示20MS,然后再延时10ms什么都不做也不显示,然后再全部扫描显示20ms,就这样一直循环,要调节亮度就调节延时的长度就可以; 不知道我的表达你懂不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说类似于pwm,例如先让屏幕全部扫描显示20MS,然后再延时10ms什么都不做也不显示,然后再全部扫描显 ...

要想让显示达到灰度级别的(整屏)最好的办法是采用PWM。因为这样在亮度极低的时候能够保证不会闪烁。有可能你这种方法回导致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想让显示达到灰度级别的(整屏)最好的办法是采用PWM。因为这样在亮度极低的时候能够保证不会闪烁。有 ...

呵呵,我说的是例如,让它亮2ms灭1ms就不会闪烁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我说的是例如,让它亮2ms灭1ms就不会闪烁了

哈哈,周期不变。。。那就是PWM了。。。你的意思是不是亮灭的加起来的总和不变。改变亮灭的时间。。。采用PWM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会闪地厉害吧。。

16*16的点阵逐点扫描,扫描完全屏在20毫秒左右的话不会闪烁,亮度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周期不变。。。那就是PWM了。。。你的意思是不是亮灭的加起来的总和不变。改变亮灭的时间。。。采 ...

嗯嗯,就是,我为我的表达能力捉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就是,我为我的表达能力捉急。。。。

以前想过把屏幕改成一个灰度的,亮度可调,每个点的亮度都已调节,,,但是点数多了我的就开始闪烁了。

网友E:
不错!最近也在diy一个时钟

网友F:
顶一顶DIY的同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准确吗?

用的ds1302时钟芯片,不管什么时钟芯片都有误差吧,只能说误差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想过把屏幕改成一个灰度的,亮度可调,每个点的亮度都已调节,,,但是点数多了我的就开始闪烁了。 ...

每个点都可以调那也太高端了

网友G:
在外面加一块滤色的  胶片试试吧,深红色的。在室外一个可以看的见吧。我在学习单片机,认识几个汇编的指令。没有玩过。电工培训的学校就是为了你应付考试,没有多教的,说修行在个人,把试题给你了,自己就练习。

网友H:
偶大学第一个作品也是点阵显示,偶当时用的是汇编。

网友I:
可 以不错,挺好的

网友J:
不错啊!不过貌似功耗会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外面加一块滤色的  胶片试试吧,深红色的。在室外一个可以看的见吧。我在学习单片机,认识几个汇编的指令 ...

找不到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错啊!不过貌似功耗会过大!

嗯,毕竟那么多led亮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偶大学第一个作品也是点阵显示,偶当时用的是汇编。

不会用汇编,感觉挺难的:D

网友K(2014-01-27):
lz加油,有前途呦

网友K:
建议用595驱动,方便,有效

网友L(2014-10-10):
做的1616多功能点阵电子钟  程序编译通不过  请教下  怎么回事?

网友L:
会的前辈 帮忙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会的前辈 帮忙看一下

这只是警告并不是错误,然后我想起来当初这个是用stc的单片机建的模板,要现在stc下载软件中把stc原件添加到KIEL中

楼主:
引用 网友L:
会的前辈 帮忙看一下

我现在把器件换成普通的AT89C51并且打包上传了,你在帖子里面下载就是了,我试过可以编译通过。

网友M(2016-07-24):
做得不错,中文字体可以美化一下。为么没有原理图。

网友N(2017-05-11):
楼主我看你点阵时钟做的挺不错的嘛,为啥程序我就是编译不通过呢?错误太多咯,各位帮忙给看看!!!

网友O:
顶下,内心和实际行动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