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5数字滤波器截止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3-12-27):
最近学习的PSoC5,用的板子为CY8CKIT-050,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是在滤波器配置里面的设置的,这感觉不是很方便,能不能通过外接矩阵键盘来改变它的截止频率,主要是希望在工作过程中,直接通过键盘改变其截止频率,不需要编译,随时换着希望的截止频率(输入一个数据,马上得到这个截止频率)?

网友A:
PSOC内部的每个模块都有它对应的API函数,应该是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楼主:
可是用PSoC Creator做的话,它的截止频率等都是需要编译的才能下到板子里,想直接控制(不经过编译)感觉不是很可能呀!还有他内部是不是能生成一个51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OC内部的每个模块都有它对应的API函数,应该是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可是用PSoC Creator做的话,它的截止频率等都是需要编译的才能下到板子里,想直接控制(不经过编译)感觉不是很可能呀!还有他内部是不是能生成一个51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