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通过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串口输入死机

楼主(2013-12-27):
昨天把PLC的案例移植到MCU上。

硬件:
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1;
继电器1控制中间继电器2;
中间继电器2控制交流接触器3。
电源:
1输入用5v,输出用24v;
2输入用24v,输出用220v;
3输入用220v,输出未结。

我先由固定程序控制每2秒开关一次1,23吸合运行正常。

我又改用串口输入控制,发现电脑死机了。
我尝试去掉23,串口输入控制,1吸合运行正常。

请大侠们指导,咋办?

网友A:
没搞懂你是单片机死了还是电脑死了,如果是电脑死机那太正常了

楼主:
电脑挂了

楼主:
电脑挂是在串口输入控制23时,其他时间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挂了

电脑挂了正常,不挂就奇怪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挂了正常,不挂就奇怪了

咋办

网友A:
不知道你要实现什么功能,我只知道我在现场普通电脑都是死机,下载程序都是件巨痛苦的事情,也没用过电脑做过控制。工控机不知道怎样,没用过,估计那个抗干扰行

网友B:
何必如此麻烦,把1改成固态继电器,去掉中间继电器2就行了。这么频繁的开关,火花影响很大的。

网友C:
换工控电脑看看

网友A:
楼主好像是个学生在学习PLC,PLC都能带触摸屏,你花个5百块钱买个最便宜的昆仑通态,它肯定不会死机